18650组2并3串12V电池组

楼主(2024-06-29):
组给有源天线用,两个输出口,可以同时给ICOM 705充电,
电池用的NCR18650 BD松下3200mA/h的拆机零循环,
本来是用来换笔记本电池,可是保护板被锁了换不了,后来放一边一年多一直没有用,

半年前拿出来组个12V的电池组给有源天线用

电池买来时用0.2C电流测过容量,
所买的8粒容量在3050-3090之间
电池外观,内阻,容量,重量符合TB商家的描述

电池当时换笔记本电池时就点焊好了
现在只要重新包一下

TB上买的三串15A充放保护板

其他辅材都是用以前组两轮电动车电池余下的

3M官方京东旗舰店买的两种规格纤维胶带

多规格单面胶的EVA棉

用青稞纸给保护板做绝缘

再贴一层EVA棉做缓冲,以免在外力冲击下保护板断裂。

电极与电池壳体要用耐高温耐磨的金手指胶带与青稞纸做好绝缘

然后就可以接线了
线材使用耐高温硅胶线
正负极主线0.5mm²
平衡线0.2mm²

输出/入线这个市售母头没有硅胶的,只有普通的,线0.75mm²

输出/线线头用耐高温硅胶套管套好

保护板上下都贴上青稞纸与EVA棉,然后把输出/入线引出

再用金手指胶带包牢固

由于电池是移动中使用难免会跌落,防震防冲击工作要做好

然后再贴上青稞纸与EVA棉,再用金手指胶带与纤维胶带包牢固

最后整个电池组四周贴上2mm的EVA棉再包青稞纸,再用纤维胶带包牢固,
就可以用热缩膜包裹成型了,再测试充放电一切正常,电池组就组装完成。

最后成型不够理想,比较难看,就这样了

结束!

网友:
这是给对讲机电池充电的

网友A:
我手电钻原来是镍氢电池14.4v的,2个,现在买了18650电池16个.原来一个电池盒可以安装6个进去,想2并3串,直接用,没保护板。原装充电器改最高停止电压1.24-12.5v。不知道没保护板保护会不会出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电钻原来是镍氢电池14.4v的,2个,现在买了18650电池16个.原来一个电池盒可以安装6个进去,想2并3串, ...

应该用4串锂 三串电压比原先低了

网友:
好专业的工具

网友:
看着不错,用料松下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4串锂 三串电压比原先低了

低一些好啊,电流小很多,力度够用,4串电流会差不多翻倍。

网友C:
用的焊锡好像有点儿渣~

网友D:
三串二并

楼主这个松下电池多少米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焊锡好像有点儿渣~

白猴的焊锡,焊点大就不那么亮,要想7.80年代那样的焊锡是别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串二并

楼主这个松下电池多少米一节

加运费12.5现在降价了不含运费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电钻原来是镍氢电池14.4v的,2个,现在买了18650电池16个.原来一个电池盒可以安装6个进去,想2并3串, ...

不用保护板,除非电池质量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运费12.5现在降价了不含运费10

降的不多

并夕夕上的国产锂电比较便宜

网友F:
想起来我杂物盒里面看都不看忘记的电池了,反正不是我自己的,

网友:
电池牛B呀什么天线呀还要用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起来我杂物盒里面看都不看忘记的电池了,反正不是我自己的,

电池这样与杂物放一起不怕短路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这样与杂物放一起不怕短路起火

严格来说有安全隐患,主要是用不上就没管它,也没人动它,你提醒了,我还是拿开算了

网友:
做了一个炸蛋包

网友:
正准备做个电池包,看了这个制作过程蛮详细,受教了。

网友:
小建议:这两个地方最好用胶带或青稞纸做一下绝缘。

看到你用胶带在每个电池本体上绑了几圈,哈哈,那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