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老外的老器件 MJ11032G达林顿管

楼主(2024-06-29):
今儿拆了个老旧设备,拆出个电路板,有个TO一3封裝的三极管,MJ11032G,好象是达林顿的,拆下那里还能那到。

网友:
居然用铜丝(铁丝)捆绑

网友:
这是早期后备式逆变器常用的管子,一般功率不大可以胜任

网友:
这种倒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还有好多钽电容,那时候舍得用料啊

网友:
那时候舍得用料啊

网友A:
24V一百A?

网友:
已经过时了的

网友:
老物件在参数内使用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
金属封装功率管

网友:
看中老板的电源了,怎么样

网友:
固定方式很特别呀

网友:
这种封装的很少见

网友:
老式PCB元件排列确实欠考虑,这样做散热效率能几何

网友B:
板上那些黑色的东西是怎样拆下来的?

网友:
老货指标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那些黑色的东西是怎样拆下来的?

软胶,用竹签弄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一百A?

24V100A的。

网友:
现在用在电源上CMOS更好,氮化镓更是高大上

这个是20年前的玩意了

网友:
线性电源吧,体积大,效率低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