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塑料表带怎么打孔?

楼主(2024-06-29):
同事孩子手表有点大了,想在表带上面继续开孔,请问怎么开孔最好,想过烫个洞,怕不好。

网友A:
找一段粗细合适的废旧拉杆天线,用钳子夹成原表带大小的方形洞戳一下,或者不在乎方形、圆形,直接戳个洞。

网友:
这种孔没办法打

网友B:
已经有这么多孔了,这还要开孔???那你手得多小

网友:
9个孔还不够调节??
方孔不好打,圆孔要么烫,要么去找修皮带的帮你冲个孔。

网友:
壁纸刀片掰下一小片,打磨需要尺寸,然后量好表带位置,在然后锤子 大力出奇迹,最后防风打火机 修边

网友:
取掉表带,穿根布条,绕在手腕处打蝴蝶结,完美。

网友:
这个不是塑料吧,看上去像是硅胶表带

网友:
雕刻刀,就看手工怎么样了

网友:
这么多网友出主意你倒是听话干啊!

网友:
无法开孔,自己开的孔会很难看

网友:
淘宝9.9包邮来个新的

网友:
放大镜下,慢慢仿形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这么多孔了,这还要开孔???那你手得多小

大哥,不审题吗

网友:
找直径略小与方孔的铁线,烧热后斜向烫孔,形状不要追求方孔,可减少应力撕裂。

网友:
冲孔容易,有冲子就行,但是做的与原来一样不大可能。
除非心细如发,用雕刻刀和手术刀配合一点点修,重点还是心细如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段粗细合适的废旧拉杆天线,用钳子夹成原表带大小的方形洞戳一下,或者不在乎方形、圆形,直接戳个洞。 ...

如此最好

网友:
2楼老师办法可行,若要规矩的长方形,用尖嘴钳夹一下就行了

网友:
钉子一枚,可以用锉刀、角磨机修出长方形,或者找根粗钉子,上火烤,砸出长方形,找个纸垫块木头,大力砸,看看尺寸合适不?直至基本一样。拿出表带,找到位置,一下解决。切记,一定要大力。

网友:
感觉7楼的办法是最简单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