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普5w筒灯维修

楼主(2024-06-29):
这个孔灯在使用过程中里面嘭的一声,拆开来发现OB5628JPA炸的漫天飞,S4421损坏、103电阻损坏、5.84mH电感损坏、10欧姆电阻损坏。详情见下图

楼主:
因5.84mH电感全网无货,用10mH电感代替测得电压电流没有异常。

网友A:
全挂了

欧普用了多久?

网友B:
厉害啊,我也有几个这样的欧普筒灯炸了,最后都到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挂了

欧普用了多久?

还坏了几个LED灯珠,忘了说。这个灯用了4年了,容易坏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我也有几个这样的欧普筒灯炸了,最后都到垃圾桶了

我就喜欢折腾

网友C:
背面还有元件吗?怎么没有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还有元件吗?怎么没有拍个照

就这少得可怜的几个

网友:
黑电解也得换

楼主:
这款筒灯坏的最多的是LED灯珠其次是电源芯片,电容基本上不坏。

网友D:
家中的装了一批雷士的射灯,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上个月走廊有个灯时不时闪,于是买了50颗欧司朗1W 2835灯珠,给换了一个灯珠,估计这灯珠也难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中的装了一批雷士的射灯,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上个月走廊有个灯时不时闪,于是买了50颗欧司朗1W 2835灯 ...

我这款筒灯主要不是用的铝基板散热,所以容易坏灯珠。唉当初相信旗舰店的东西 ,也算是上一当了

网友E:
用的是什么洗板水?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什么洗板水?很干净.

那个是不同时候的照片一个是新灯

网友F:
已经不错了 我现在买的全是一个集成的整流驱动芯片加几个电阻电容

网友:
电感怎么坏的

楼主:
电源芯片炸了,电感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不错了 我现在买的全是一个集成的整流驱动芯片加几个电阻电容

是的,现在的灯越做越省,集成度越高同样体积下功率就做小了。亮度没有原来的高

网友:
这个可是大牌子的货。

网友:
现在很多的LED灯都是整流桥+类似AP8505电源芯片,开始灯光很暗就是灯珠坏了,直接换灯珠。如果其它坏就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