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又干了缥大的,科龙空调室内机拆洗。

楼主(2024-06-29):
2015年买的科龙空调,已经使用了8个年头,去年用高压水枪冲了一下,今年来个大拆洗。

取下面板,就能看见4颗螺丝,拆掉,还有一颗隐藏螺丝。

这颗螺丝隐藏导风板下面的。

拆掉螺丝后就是使劲掰,从下面入手,上面自然就好拆开了。

里面的灰尘还是挺多的。

洗好晾晒干净。

空调拆开面罩就是这个鸟样。

空调室内蒸发器,去年只是把多数的灰尘冲掉了,底部残留有很多的灰尘。

用刷子轻轻把灰尘刷起来,拿走倒掉,然后用喷水壶,边刷边喷,细小的灰尘顺着空调管道溜走。

既然拆了这么多。不妨也拆开看看空调的变频控制板。

一共17根7mm铜管,现在很多抠门机型用的是5mm铜管。

左右导风片也很好拆解,用一字螺丝刀掰开一条缝,然后用手就能取下导风板。

里面还有2个卡口,直接往下拽。

这个大的导风板,里面有2颗固定柱,拔出来就能取塑料叶片了。

风轮用毛刷子,+泡沫清洗剂,喷点泡沫清洗剂寖泡一会儿用刷子刷,最后用喷水壶清洗就ok,拆装滚轮太难了。

全部清洗好后,开始安装。

顺便也把这个显示板看看,这次又能正常的显示信息了,上次突然显示EA。

安装过程比拆解更快,

最后装机测试,ok。

洗干净后心情都美美哒。今晚媳妇是不是该加个鸡腿。

网友:
应该是加个姿势

网友A:
有的空调吧用久了,冷媒压力正常,但出风温度就是不如从前,莫非是膨胀阀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空调吧用久了,冷媒压力正常,但出风温度就是不如从前,莫非是膨胀阀坏了? ...

没修过空调,这个问题留给修空调的大师。

网友:
洗得很干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汽油空调用膨胀阀,家用空调是毛细管,商用大空调有些是膨胀阀。 空调不凉看一下是不是外机冷凝器散热不好,清理一下或者用水冲洗一下,看内机蒸发器用手触摸看手上是否有冷凝水。我都是用手触摸内机蒸发器就知道制冷效果怎摸样,还有一些空调移机后管路折了,或者找人维修过被人动过手脚,高低压阀没全部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空调吧用久了,冷媒压力正常,但出风温度就是不如从前,莫非是膨胀阀坏了? ...

外机清洗,家用空调一般是电子膨胀阀

网友:
洗的真干净自己一直不敢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机清洗,家用空调一般是电子膨胀阀

16年前的志高空调,外机洗了,电容查了,压力查了

网友:
不算很脏。我这儿不知道咋来的很多棉絮一样的东西,外机上糊了好多,吸尘器在地上也能吸到很多。 明天也试试清洗下外机

网友:
外机不清洗下?

网友:
蒸发器上的灰尘用吸尘器更好,

网友:
洗过要有异味吗

网友:
今晚媳妇是不是该加个鸡腿。

网友:
鸡腿必须得有,面包也会有的

网友:
加鸡腿可能没有加面包就有

网友:
我是格列的,一直想拆开清理。怕拆起来麻烦,不好拆。所以一直没动。楼主能再详细说说,拆过程吗?那种喷药水洗的,1是洗不干净,2是有一定的腐蚀性。

网友:
铜管变细是为了使能效更高,还是能给用户省点电费的

网友:
让你加个班多交一份公粮是可行的!!

网友:
我都想买个蒸汽清洗机来清洗了,常规的清洗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