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师们推荐一下笔记本电脑配置啊,针对solidworks和keil 这2个软件哦....谢谢

楼主(2024-06-29):
大师们推荐一下笔记本电脑配置啊,针对solidworks和keil 这2个软件哦....谢谢

先谢谢大师们了......

CPU和显卡要达到什么级别啊?

内存肯定是32G最好把.......

预算10000以下就可以了......

大师们推荐一下笔记本电脑配置啊,针对solidworks和keil 这2个软件哦....谢谢

网友A:
其实如果图不复杂,大内存+核显就可以流畅跑solidworks了……4060玩游戏不错

网友B:
你这是3D设计建议显卡搞成专业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图不复杂,大内存+核显就可以流畅跑solidworks了……4060玩游戏不错 ...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3D设计建议显卡搞成专业卡的。

预算调整到10000以下了,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图不复杂,大内存+核显就可以流畅跑solidworks了……4060玩游戏不错 ...

大师指点一下哪些CPU,俺好看看啦。

网友C:
看价格就行了,9999的就不错

网友:
不是什么大师,只是恰好接触过这俩软件。
16寸屏幕,13、14代I7,32G以上内存,1T固态,学习足够用了。如果是工作用,配个台式机,弄个专业显卡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价格就行了,9999的就不错

你是个人才啊。

网友:
I3和I5装2016, I7和I9装2021,内存16G以上,有装配图32G., 显卡4060够用了,这两个软件都是吃CPU和内存,对显卡倒是没有太高要求

网友:
可选标压CPU+16G以上内存+独显即可(6K~8K价格间足够使用了,不要选软屏和OLED屏),CPUI5足够胜任,选I5以上但没必要选最新款;运行3D和设计,理想还是台式,5K元台式机甩1W+的笔记本

网友:
必须是专业显卡!!!

网友D:
solidworks我常用,阵列的结构一多(5000以上),就会报错,不会死机,就是卡住了,非常耗内存,普通显卡一点作用不起。
所以,想用这个软件,最好配32G以上内存,CPU倒是有个4核以上就够了,显卡必须带认证的专业显卡,否则就不要用到渲染啥的,具体哪些显卡可用,可以查询官方关于显卡的要求,渲染多一点的,显存一定要多,内核一定要多。
所以一般选择的话都是工作站之类的笔记本,不用新的,往前两代都可以,比如P51系列的。轻薄本的话,不太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我常用,阵列的结构一多(5000以上),就会报错,不会死机,就是卡住了,非常耗内存,普通显卡一 ...

这个渲染就和游戏卡打游戏要求高一样,没必要自己折腾自己。你要用显卡干活就把显卡搞好一点,内存大一点,硬盘SSD寿命也要记得高一点,不然用不了多久就挂掉了。

网友:
TB16+ 2024款或是HP战99 32G内存,只solidworks和keil 我觉得集显都可以了。

网友:
贴图配置就挺高的,加上32G内存,杠杠滴

网友:
一万块的预算,随便配啊,肯定可以满足这2个软件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