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4000多元的比亚迪秦plusdmi2023宽大灯拆解

楼主(2024-06-29):
最近车子出车祸了,然后把大灯挂了,保险公司给赔了之后大灯我要回来,但壳子塑料坏了,然后拆的时候太难拆了,都是四胶封的注胶的,然后硬撬开的
所有塑料壳

大灯特写,费劲拆下来的时候好好的,就是发帖拍照时候手滑摔了一下大灯,透镜玻璃摔了一个坑

小灯部分

大灯控制器

小灯控制器

电动调节电机

一共拆了30多颗螺丝,真敢捅螺丝啊。

网友A:
换个灯,应该不便宜把?

网友:
一个车灯设计的如此复杂,几十个螺丝,拆开都困难

网友:
可以改成手提探照灯吗?

网友B:
论手机支架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拿在手上拍照,放在桌子上拍不好吗

网友C:
是不是壳子不坏也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壳子不坏也修不了

不好修,前面透明壳和后面固定壳之间都是黑色胶注的,不好拆,坏了就得换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手机支架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拿在手上拍照,放在桌子上拍不好吗

说多了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灯,应该不便宜把?

4000多啊!

网友D:
反正是保险公司报销,4S可劲儿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保险公司报销,4S可劲儿宰

厂家制造伊始就没有想着用户自己换灯泡

网友:
LED灯要做成密封的才行吗?用灯泡的灯都是不密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壳子不坏也修不了

可以加温后再拆开,那些改灯的有高温烤箱。

网友:
热风枪吹一下边胶,会比较好拆

网友E:
这么多线束,点亮估计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线束,点亮估计不简单

输入就6根粗的2根系的,后面又分的多路

网友:
这灯做的真是结实

网友:
学习了,LED大灯都比较贵,坏了都没法修,也不让你修,现在是整车便宜了,但维修费用涨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