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砂带机

楼主(2024-06-29):
偶尔磨磨刀,没个砂带机不太顺手,找来找去,看中这个小形砂带机,不大,家用刚刚好。47入手包两条砂带,电机自己配。

不锈钢的要加5块钱,想想算了,平时也是吃灰的货,而且不锈钢的要打孔不太容易就入了个铁的。

N年前收的一套不知什么电钻上用的无刷电机,自己改了绕线电位器可以无极调速,加了电源开关和正反转开关。
当时本来想用来改小台钻的,没想到一放就是好几年过去了,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5mm的轴刚刚好:

前脸打孔上螺丝,完美:

试下机还不错:

后续再想办法弄个盒子来装驱动板和开关璇钮。供电部分就用20V电动工具电池。

网友A:
不错哦,家庭应该够用了,宝上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家庭应该够用了,宝上买的吗

咸鱼咸鱼咸鱼咸鱼

网友B:
我前几年也买了个,你还是应该上卖家的原电机的,因为轴长,你这电机轴太短了。这砂带机只能解决有无的问题,勉强能用。

网友C:
在这个上面磨刀可以不用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年也买了个,你还是应该上卖家的原电机的,因为轴长,你这电机轴太短了。这砂带机只能解决有无的问题 ...

主动轴怕不耐有,我再在另一边加个支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上面磨刀可以不用水吗?

还没试过,速度不开太快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知其价如何?

楼主:
47没有电机,包含两条砂带

网友D:
这个价格真的不错
我没有配套电机,但是电源很多,包括可调
所以直接成品不带电源得多少钱

网友E:
好刀不能拿这个磨,磨了刀就毁了,应该用定角磨刀器磨。垃圾刀子可以随便造。

网友F:
我当初买砂带机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最后觉得太单薄,花100多买了个5mm厚铝板做的,大小跟这个差不多,特别扎实而且颜值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真的不错
我没有配套电机,但是电源很多,包括可调
所以直接成品不带电源得多少钱 ...

自用不卖,你可以自己去买个机架加电机,也不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刀不能拿这个磨,磨了刀就毁了,应该用定角磨刀器磨。垃圾刀子可以随便造。 ...

没那么讲究,磨刀无非就是在快速下肉的同时不要退火,用砂带机快速下肉然后再手动抛光和开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当初买砂带机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最后觉得太单薄,花100多买了个5mm厚铝板做的,大小跟这个差不多,特别扎 ...

兄弟你钱多也不是这样造的,我这个再加5块钱就可以换成不锈钢的,说是的3MM厚。不锈钢的再怎么次也比你那铝的强啊。再说我这个试用了下也很稳啊。

网友:
这个有定角支架的,一般用用应该还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你钱多也不是这样造的,我这个再加5块钱就可以换成不锈钢的,说是的3MM厚。不锈钢的再怎么次也比你那 ...

不锈钢的我也看过,确实没有铝的那个好,它是整块铝板切割的,很厚很扎实,然后它滚筒那里除了主动轮其它用的都是高速轴承,11个轴承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的我也看过,确实没有铝的那个好,它是整块铝板切割的,很厚很扎实,然后它滚筒那里除了主动轮其它 ...

发出来看看

网友:
磨个小东西是挺好用的,楼主改装的不错

网友:
被我改过了,加装了一个DIY的防护罩,防止电机进灰,另外装了个电源盒,可以控制正反转,通过香蕉头插座可以外接动力电池组或者大功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