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ZBJ滨江 VC92Z 2000V高压多用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4-06-29):
滨江作为老牌表厂,名气上来说这些年没落了,也没什么很火爆的产品推出。但是,总体来说,产品质量还是可以的,比小牌子还是强很多!
先看官方介绍:
VC92Z 是一款可用于测量高压 2000V 的手持式工业数字万用表。它可测量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电阻、频率、电容、通断测试、二极管正向压降、火线识别、NCV 电场等。该仪表具有防尘、耐摔、操作容易。在光伏、电子电工、煤矿高压设备检测等环境,您都可用它检测。
该仪表设计合符 EN61010 CAT III 1000V 标准的安全等级。

2000V挡位其实也没啥神秘的,就是10个1M和1个1K电阻串联分压。实测精度凑合吧,够用,这个级别应该不需要多精准!
交流电压挡支持变频器电压测量,变频器频率测不了。
电压挡反应速度还可以,但是,电阻挡有点慢,完全不符合7501系列主控的气质啊!7501速度虽然也不快,但是量程切换速度明显比一般的0660要快,这个表电阻挡量程切换速度明显慢很多,视觉上感觉不比0660的快。
二极管通断挡挺有意思,默认是二合一挡位,可以手动切换到二极管挡或者通断挡,一但手动切换,只有重新旋转转盘,才能回到二合一状态。二合一挡声音反应速度慢,单独的通断挡反应还可以。
这表没有电流档,所以,给2000V和火线测量LIVE单独设计了插孔。
校准也是7501校准方法,出厂精度只能说凑合。线性一般!
没有电流插孔,也不用再担心电流孔测电压了!
这表也没有三防设计,更没有防爆设计,用于井下是不可能了。
转盘比较紧,定位还算清晰,不会像优利德低端表那种太松,容易定位不准。
按键比较大,按压也需要一定的力度。

网友:
33.1℃,阿修又测表

滨江这款是为数不多能测2000V高压的数字表之一

网友:
后面把一排蓝晶圆电阻露出来了,看着挺好玩的。
2000V档位不经过内部的MUX,用起来放心多了。

网友A:
档位和按键,跟优利德 的UT892几乎一毛一样,它俩谁蹭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和按键,跟优利德 的UT892几乎一毛一样,它俩谁蹭谁啊

确实比较相似。

网友:
有一股浓浓优利德的气息,不会优利德收购了滨江吧,我以前用过滨江9205,还凑合,就是电源键容易出毛病

网友:
滨江这款是为数不多能测2000V高压的数字表之一

网友:
“可以手动切换到二极管挡或者通断挡,一但手动切换,只有重新旋转转盘,才能回到二合一状态。”

这应该算是个BUG吧。

网友:
买就完了,明天就去下单

网友B:
楼主对万用表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了,家里得有个一两百块儿万用表了吧?如果太占地方其实可以赠送坛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万用表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了,家里得有个一两百块儿万用表了吧?如果太占地方其实可以赠送坛友的{:01 ...

让我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档位和按键,跟优利德 的UT892几乎一毛一样,它俩谁蹭谁啊

UT的2000V表客户一年已经用掉3块了,统一的毛病,插座松了~~~~~
另外,我觉得这表不像是UT的风格,应该是从别处直接弄过来贴牌的。

我用的胜利的一个2000V表,不知真假,用起来倒是还可以,但真有效值有BUG,好像大约在交流50-70V测量严重不准,细节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T的2000V表客户一年已经用掉3块了,统一的毛病,插座松了~~~~~
另外,我觉得这表不像是UT的风格,应该是 ...

优利德有些表是别的厂家代工的,也不都是自己产的

网友:
2000多V呀,牛B了,我要是有这种表,我的那个表也不会烧了。

网友:
看不太清走线,MELF电阻这么排布,过耐压ok吗,都挨的太近了

网友D(2025-03-10):
我有一个老款的,也能测2000V,现在主控坏了,检查了一下脚位,跟7106脚位不合,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老款的,也能测2000V,现在主控坏了,检查了一下脚位,跟7106脚位不合,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

看着跟UT58很像

网友:
样子很好看的。

网友:
嗯,屏幕好像是一样的,我感觉这种屏幕设计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