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选择万用表DVM

楼主(2024-06-29):
专业人士选择万用表基本上好像非常一致, FLUKE 是吧(前提是业务赚钱),可 FLUKE 的玩意儿真不便宜.
可话归正题:287c,117c,15b,15b+,这几样怎么选择?

有钱的直接287c,精度高,某些档速度快,但开机速度就算了。对精度和功能没要求的就略过。
然后117c,为何它比15b要贵,因为它和287c一样,是真有效值表。真值表在测变化量时尤为重要,如果就只测测电阻、通断就略过。

再说15B和 B +,个人觉得15的精度要比 B +好,速度也要快。
15b+是国产化的,明显要大一圈,显示屏和字体也要大20%,拆开后感觉15B+是牛屎芯片,做工要水太多。

再就是117c与15b怎么选?价格摆在那里。
但117c也不是万能的,像我经常要用到毫安级,甚至纳安级,117c就没有毫安档
117c有电压自动档,非常小巧,有非接触式高压检测报警功能,117c更倾向于电工测量15与15B倾向于小电子产品检测

网友:
117稍微快点,价格适中,15b停产了,15b+性价比一般,不过价格最低

网友:
这么多福禄克

网友:
以前的179最好

网友:
普通电工一般应用选择二手福禄克15B就可以了。150-200左右吧,看成色。

网友:
买这种万用表,一点要考虑做什么用,单纯的测量电压,电流,就买个简单的;如果还要测量电容,电感,那就买带挡位的;如果还要带示波器的,那就更高级的玩具了,价格也不菲啊。

网友:
不考虑国产吗?也不错啦

网友:
最近也想入手一台万用表,原来家里的不能测电容,各位大佬给看一下优利德UT890C怎么样?只是家用不是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