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ge 点烟器上插的玩意,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4-06-29):
遛弯路上无聊捡个玩意儿,叫啥?~没有盖子?

拆开看看

线圈底下有个螃蟹,数码管下也有

通电显示

USB插上充电宝后

不知正常不?难道功能正常?只因缺了盖子被遗弃?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有些数码管是死的,雷打不动的一个数值。这个还带电压电流轮换显示。

编辑:可以看下电感下面的芯片看它支持快充不。
另回复:这东西叫车载充电器或车载充电头

网友B:
数码管上面的处女膜都没有撕下来,何解盖子不翼而飞了呢!

网友:
算检到宝了,居然还是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有些数码管是死的,雷打不动的一个数值。这个还带电压电流轮换显示。

编辑:可以看下电感下面 ...

原来也叫充电头~谢谢老师赐教。
那个螃蟹需要拆下电感才能看到丝印~不是是否磨掉?不过已经标注了12v-24v输入5v2a输出了,看来不会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上面的处女膜都没有撕下来,何解盖子不翼而飞了呢!

可能塑料太脆碎掉了吧?壳子明显薄似纸皮。

网友:
三根红线,好粗。

网友:
这数码显示是活的,还电流电压双显示,用过的都是死表,通电即显示12.5∨再无变化,捡到宝了。

网友:
车载手机充电器,好像缺笔画。

网友:
这个是车充,有电压显示,不错,自己用塑料片diy一个盖子

网友:
车充。带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上面的处女膜都没有撕下来,何解盖子不翼而飞了呢!

只能说撸主的技术到位...

-------------------

网友:
不错的车充,还带电流电压显示

网友:
不错的车充,自己做个盖子就完美了。

网友:
白捡一个充电器,还带有电压、电流表。

网友:
显示是真的,还不错。

网友:
竟然是好的,还带真显示,做个盖子封上接着用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可以监控电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