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米家行李箱提手全断了

楼主(2024-06-29):
是设计的精明还是材料问题,全部断在logo处,箱体其他好好,在纠结假宝买来换还是扔了,螺丝全是304的,面料也用得比其他同等价位好太多

网友:
强度不够,设计问题

网友:
设计加用材都有问题,箱体好换新个把手。

网友:
供应商或者采购抽成了

网友:
可以换个其他材质的把手。

网友:
从断面看材料没加纤维,所以强度差,几年前我也买了个90分的箱子,侧面竟然木有提手,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所以很少用!

网友:
换不锈钢提手哈哈

网友:
看看换个比较结实的把手吧。

网友:
这个质量太差了,提手不容易坏,让店家或客服更换配件或是调换保修,小米生态的很多商品,质量真是参差不齐的。

网友A:
楼主用了多久断的啊,我家小孩的用了三四年拉手断掉,他上高中时候每周回家箱子拉死沉的书和作业

网友:
我的小米行李箱,底部的合页保护早就断啦,只是橡胶没有加强筋骨。

网友:
小米的东西就是垃圾货

网友:
想拆腾可以角码加螺母加烙铁胶水加固,热缩管遮丑,记得热缩管先套最后再吹。
估计成本不到10块

网友:
材料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开孔,插入几根铜丝+AB胶。耐用的材料安全度低,毒性小的不耐用。

网友:
没有筋,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了多久断的啊,我家小孩的用了三四年拉手断掉,他上高中时候每周回家箱子拉死沉的书和作业 ...

3年高中,其他杂牌都是轮或是拉杆坏,他这个下面侧面都断了,中途还用什么官什么丽,轮子没小米家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