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CRT杂牌电视机

楼主(2024-06-29):
中午赶回老家吃顿饭的功夫还被邻居叫去修个电视机,之前看坛友发了修CRT我也来一贴
今天老爸把家里接几个比较亲的兄弟姐妹叫过来一起坐坐。我还不知道,到家才知道来客人了。
正在吃饭,堂姐来说邻居家看我回家说电视故障了,饭吃个差不多了,我就先出来过去看看
一看这个电视,我学家电入门的时候就是这些电视,学的不精现在也没走家电维修的路,顺手看看
先看看故障现象(手机拍摄不清楚,这种CRT的拍摄抖动,只能这样看了)
明显的有重影,往后拖图的感觉。

又拍了一张还是不清晰,而且基本看不清(真实图像也不清晰,其实右边一点黑的是两个人的图像)

本来只是中午回家吃顿饭,没想到遇到这个事,家里都还在吃饭我跑来修电视
先不管,既然邻居开口说话了,不管怎么弄,先拆机检查一下,看万一抓住耗子了呢?
拆机第一件事,清理,不清理的话这集尘至少5年没动过,看不下去,清理后

看看CRT的尾巴,这个叫偏转线圈,看屏幕玻璃和线圈出发黑应该事时间长了烧的

没有明显故障,把主板扣出来看看有没有虚焊点,这个很长时间的电视,那时候焊锡很容易虚焊
不跑电路,很明显的一处虚焊点,直接补焊,顺便把场块、行块、音频集成块补焊
音频功放块包括喇叭接口已经有明显的裂纹了,再把高压包及其他有明显裂纹的地方补了一下

试机,清晰很多,但是还有拖影

发现机顶盒连接线的音频红线老鼠咬断,直接剥开接上(没拍图)
时间有限,下午还上班,打电话催着走,赶紧收拾就走了
目前发帖分析:
1.电视机肯定有问题,这个焊点裂纹那么大会影响,补焊后清晰多了
2.还是拖影什么问题?补焊完成测试的时候能明显听到高压启动,消磁工作的声音
3.感觉目前问题如果不是电路板,还是在消磁线圈上,我安装外壳的时候发现消磁线圈脱离了显像管
正常的消磁线圈应该有个弹簧拉紧贴着显像管的,这个消磁线圈很松,我还用手往边上按了一下的
没有拍图,照目前,图像恢复清晰,多开关几次下次再看吧。如果故障排除那就是消磁的问题。
请坛友和前辈赐教!

网友:
看过液晶后再也无法接受CRT的清晰度。
有机顶盒,那随便整一个二手的显示器也比这个电视机强吧?

网友:
这种老电视现在基本都看不到了

网友:
里面的灰尘不多。

网友:
那是清洁后的样子

网友:
不如直接花几十元去淘一台,怎么都比修这个划算...

--------------------

网友A:
查视放板,管座(受潮),视放电压和加速极电压。这种电视是拿从前的旧显示器显象管改的,管子也有可能老化了。

网友:
维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杂牌,不坏不换机

楼主:
我拿鼓风机吹了一遍,然后刷了一遍又吹才是你看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视放板,管座(受潮),视放电压和加速极电压。这种电视是拿从前的旧显示器显象管改的,管子也有可能老化 ...

是的,应该是旧显示器改装的,老化也有可能。你说的加速极电压我倒是没想到
用户反馈是电视和电风扇一起关造成的,我都没想这个原因。

网友:
显像管老化要么提高灯丝电压,要么调高加速极

网友B:
先检查视放电压(180V),如正常大概率显像管老化,不正常滤波电容

网友C:
补焊后要更换或清理显像管插座,图像才会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视放电压(180V),如正常大概率显像管老化,不正常滤波电容

这个滤波电容参数多少?当时拆开好像是看高压包附近一个滤波电容有点鼓,时间紧,没去找它,备一个,下次再回去了看看
谢谢,刚才下了个CRT的电路图,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250V33UF的电容,到时候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焊后要更换或清理显像管插座,图像才会清晰一些。

管座的影响应该不大,因为不是说看半个小时都能清楚的。管座明显的问题就是看半小时左右能慢慢清楚

网友D:
调理上一下聚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理上一下聚焦电压,

之前学习的时候调整过加速极和聚焦极,加速极高了变亮,最后亮成线条,聚焦极是清晰度,这个不是不清晰的问题,是拖影,最后那个菜单图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