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1900软路由改装MiniPcie无线网卡(翻车)

楼主(2024-06-29):
事情是这样的,手头有一台四网口J1900小主机,有天想起主板上还有个minipcie插槽,就买张无线网卡装上准备扩展出WIFI功能...

买了张MT7921网卡,到手就安装上了

开机进入iStoreOS,使用lspci命令查看pci设备,居然找不到7921网卡

使用lsusb倒是能显示,这就有些奇怪了,另外找了块装有win10系统的硬盘启动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也识别不到pci设备,倒是有个蓝牙设备应该是走的USB通道

经过网上查找得知J1900处理器支持4条PCIE 2.0通道,想到这给卖我主机的商家发消息,果然有猫腻

也就是说,四条通道全让这四个千兆网口给占用了,minipcie插槽实际上只能插USB的设备

事情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本着折腾的精神突发奇想,要是拆掉一颗有线网卡芯片,把pcie信号引出来飞到minipcie插槽上不就功能补全了吗,说干就干,先把一颗82583V芯片拆下来

这是一颗Intel GW82583V千兆位以太网控制器,通过规格书找到引脚定义,其中PE开头的就是PCIE要用到的,分别是两根时钟信号PECLKp、PECLKn,还有两对差分信号PE_Rp 、PE_Rn、PE_Tp、PE_Tn,也就是说需要将这6根线飞到minipcie插槽

MiniPcie插槽针脚定义,值得注意的是,差分信号的发送Tx需要接对端的Rx,所以芯片的PE_Rp脚对应的PCB焊盘应该是J1900引出来的PE_Tp,同理PE_Rn对应插槽的PE_Tn、PE_Tp对应插槽的PE_Rp、PE_Tn对应插槽的PE_Rn,时钟信号则按正常接即可

焊盘间距太小不太好操作做,有四根线就飞到旁边电容引脚了

然后是mnipcie插槽

花了点时间飞好线,接下来准备开机测试

lspci查看设备,通道2已经拆掉的82583有线网卡不显示了但是MT7921也不显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没焊好还是哪个步骤出问题了

从旧笔记本电脑查下一块无线网卡,仅支持2.4G最大协商速率才150Mbps,准备装上去试试

lspci,嘿竟然识别了,这是不意味着minipcie口已经正常工作,但是不兼容比校新的MT7921 WIFI6无线网卡

后面又进行了一番研究始终没有头绪也进行不下去了,含泪拆除飞线将网络芯片装回原来位置,虽然有点歪而且上方焊盘补了点锡有些仍不够饱满,仔细观察没有虚焊而且能正常工作,就这样吧,这次折腾以失败告终,也希望知道懂得朋友能指点下

网友:
楼主,你将会是明天的科学家的,虽然没成功,我们仍要为你点赞!!

网友:
能识别旧网卡就说明接口已经好用,就是网卡选型问题了。

网友:
没有想到网口还会占PCIE 的的口,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没弄好?

打驱动正常也是要先识别到硬件

网友:
istoreos很受欢迎哦

网友:
虽然没有成功,能做到这些已经很厉害了,能让大多数坛友膜拜了

网友:
这个可不太好拆  之前拆主板上的零件 都是高温锡  各种加锡吹,挺费劲

网友:
来看翻车的

网友:
没必要折腾,直接外挂一个无线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

网友:
理论和实操都噶厉害!佩服

网友:
这技术已经很NB了

网友:
牛人。我今天也用上了软路由。。可是好多东东还是不懂。。。感觉正常人是用不到的。哈哈

网友:
pcie2.0速度快了你那种线没法用,老网卡速度慢所以能识别。

网友B:
前段时间刚了解到PCIE4.0,还和CPU有关。我用的5600G竟然造成不支持PCIE4.0的SSD硬盘。

网友:
这车翻的技术高,不是一般人能干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刚了解到PCIE4.0,还和CPU有关。我用的5600G竟然造成不支持PCIE4.0的SSD硬盘。 ...

不仅如此呢,5600是支持4.0的,反而5500和5600g就只有3.0了,而且还和主板有关,主板也得支持pcie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