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家里电三轮的充电器又GG了,这玩意怎么这么短命???

楼主(2024-06-29):
之前的帖子,原车充电器一直亮绿灯,折腾一通,还是买了个新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217-1-1.html

结果这两天又坏了,连一年都没到
这次干脆连灯都不亮了,没任何反应,也没输出
请教,该从哪儿入手?~
无语了……
另外请问:如果用小电流的充电器可以冲大电池吗?
比如用48V  20A的充电器 代替48V 50A的充电器

网友:
质量不好 正常的   买正规品牌

网友A:
小电流充电器充大电瓶,充电是可以应急充下,充电变灯的转折电流不同

网友:
大充小可以,小充大不可以

网友:
里面好简单的。

网友B:
大电容上有310V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充电器充大电瓶,充电是可以应急充下,充电变灯的转折电流不同

我也看有人这么说,说小充大,会导致电瓶鼓包

网友:
把原来亮绿灯那个短接可控硅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上有310V电压吗。

有电压!!309V

网友C:
目测高压芯片供电电阻坏了,换个360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高压芯片供电电阻坏了,换个360K就可以了。

还请明示,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高压芯片供电电阻坏了,换个360K就可以了。

我测了板子上那几个大个儿绿色的色环电阻,都是好的

网友:
初级的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芯片的供电脚有电压吗?

网友:
你买个好点的,比如南京特能的。还有西普尔,但是假货多。

网友:
2.0A可以充,时间比5.0A的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了板子上那几个大个儿绿色的色环电阻,都是好的

查芯片资料找,位置随机

网友:
楼主你出来回邮费,我给你维修并发帖,你以后就可以自己修了

网友:
充电环境恶劣!!!

网友:
这个型号实际是48v5a的,你手里的其他同电压的充电器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质量不咋地,还是买质量好点的,四川出品额川崎充电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