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0X 4G版更换电池电芯

楼主(2024-06-29):
上次换相机电池电芯,这次换小米手机电池电芯。

前一贴定时开关都修不好,还是大家提醒,我才修好。
也就只能无脑换换东西罢了。

一大早还在 睡觉,老爸过市区来说手机坏了,别人一打电话就自动重启。
我开机看了一下电池只有5%了。充满电备份一下资料。老爸说想换个手机,买个老年机。
我妈也说手机老是接不到电话,小米4 的时候就是接不到电话。换了10X也还是有时候接不到电话。是她手机号的问题,联通的农村卡,没流量,是被人忽悠换的卡,只要用1M 都是要收60元。
那好吧,直接到店里去拿了两部手机,卖手机的小伙子估计很少遇到两部一起买的,给另一个小伙子打眼色,俩人像视一笑。我拿了就走也没多废话。对家人的爱不能等。

旧手机充好电后,一直是重复重启状态,看见logo后就重启,我怀疑是西皮由有问题,因为老爸经常摔手机,不是发火的摔,是一不小心就掉地上了。之前的几部手机都是摔过很多次。
充插充电器之后,看到手机58%的电。我就给插上充电器,它就不重启了。
要么是小板坏了,要么是电池坏了。本来想两部手机都拆了,兑换一下看看。想着拆了又没有胶粘回去,就把坏的死马当活马医。
找出之前朋友给的一个坏手机。电池对不上,是个note7的电池。电池插口不同。
那就换个电芯。水平有限,家人们乐呵乐呵,看看笑笑罢了。

老爸之前用的是魅蓝一款手机,摔过之后烧了屏,换了一个新屏幕后可以显示,装好后屏幕不亮了。
联系卖家,卖家让退了回去。之后查了资料说是使用非原装屏,可能会烧主板屏接口旁边一个供电芯片。于是给老爹买了下面的这个手机。老妈的米4很卡,说了几次。后来也买了一样的10X,
这次两部手机都换下来,老妈算是爱惜手机的,手机没问题,还是很流畅,电池也耐用。

卡片塞进去转一圈,后盖就下来了,指纹排线比较短,要小心,先拆螺丝取下保护盖,才能取下指纹排线。

找出的电池,电池排线不一样,区别很大,不能强行插上去,正负极也是反的。

扣掉小板排线,手机还是一样的重启问题,看来不是小板,大问题是电池了。
不接电池,手机不能开机。

两块电池外观大小差不多,容量不一样。10X电池19W,note7电池只有15W

排线的焊盘正负极以及方向都是一样的。

电池小板兑换后发现,电极和板的位置有偏差,就那么2毫米,但是风险很大,万一把板上黑胶磨破了,那就比格邦了。

找出陶瓷剪刀,一边一剪子,这样就好一些,没那么容易磨到。

测试开机正常。

先用高温胶带粘在里面,然后弯折电池电极。这样就多了一层保护。

没有原装胶了,手机弄好也是吃灰的命,少量的胶粘进去就可以了。

宽刚刚好,就是长度少了那么一点点,上面留空了几毫米。

电池识别不出来真实容量。 屏幕显示不一样,是因为有个开启了护眼模式。

网友A:
技术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易拆 修

网友B:
坏了一次屏,碎了,不敢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易拆 修

老手机,塑料翘片插进去转一圈就开了。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一次屏,碎了,不敢换了

我换nova3的时候,先是买了屏幕不带框50元,测试没问题,安装好后能用,我嫌装的不平整,就拆了重粘,结果屏幕和排线连接地方很薄的玻璃,破了。屏幕就废了。后面还是买的110元带框的。不过不到一个月被小孩摔的稀碎。

网友C:
在用的小米手机也是电池不行了,618在京东上买了块兼容电池换上了。

网友D:
胆大心细就简单的多,换好电池当个备用机也不错

网友E:
这是红米不是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的小米手机也是电池不行了,618在京东上买了块兼容电池换上了。

直接买,安全些。也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大心细就简单的多,换好电池当个备用机也不错

可不咋滴。平日不玩游戏,刷个视频微信什么的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红米不是小米

是不是 像华为与荣耀的关系?

网友F:
安卓机很少见到换电芯了,加密的电池除外 经典的就是nova7SE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不是小米是红米,

网友:
最后的电池检测界面是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
两块电池最高电压不一样,原电池是4.45V,新换的4.4V,有点偏低,充电会受影响。

网友:
红米note7 ,4+64的电池是4000mah,4.4v,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不错呀,又能继续了

网友:
我怀疑是西皮由有问题

网友:
胆大心细就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卓机很少见到换电芯了,加密的电池除外 经典的就是nova7SE

手头没有对应电池,老机器搁不住去买一块。随便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问题导致的无限重启。结果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