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希少的 TOSHIBA 東芝 Walky KT-PS10 结果拆修翻车了!

楼主(2024-06-29):
前几天日语老师送给我一台老的:TOSHIBA東芝Walky KT-PS10,说1980年在日本留学带回来的,现在只能听收音机,声音很好。

波段有:TV电视频率,调频是日本频率(76-86MHz)

比较特别的设计:磁带快进,倒退按键在带盒表面(机芯机械复杂传动)----不得不佩服!请收下膝盖。

我拆开看看,想修,换了一条皮带。看还有一条皮带,没有皮带啦,没办法啦。结果:没有皮带

翻车烂尾了!

有没有推荐的店铺,价廉物美的皮带。有没有修过KT-PS10随身听的朋友?知道皮带尺寸吗?谢谢!

再求 品牌:东芝,型号:KT-PS10 的PDF手册,谢谢!

网友:
好老的型号

网友A:
人家用最多的元件耗最少的电,我们最简化的电路耗最大的电,当年买了个杂牌的,一对电池用听不了几次,人家好像听一周

网友:
皮带的话可以用绳子自己缠绕一圈,量出长度,找最接近的型号,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有的卖家是整包卖皮带,很多规格都有,总能找到合适的,略微紧点也没关系,这个就是图复活,也不会真去每天用来听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用最多的元件耗最少的电,我们最简化的电路耗最大的电,当年买了个杂牌的,一对电池用听不了几次,人家 ...

你说的别人是大海的那边......

的确如此。他们的机器都很省电。机器内部复杂块子多,

网友:
东芝的随身听吧?快进和快退按键是在那两个卷带轮上面的吧?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的就是这样的设计,机器很很沉,但是很精致,还有个皮套。小日子的随身听都很省电,一对AA碱性电池很轻松播放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

网友:
量出长度,找最接近的型号

网友:
以前日本的电器质量好,耐用,电视机随随便便都能用10年甚至10几20年。
直至买了在国内生产、日本原装led屏幕的夏普电视机之后,才对日本电器不再盲目抱有好感。

网友:
皮带换好还是好机器

网友:
机器 是很精致

网友:
这机器值得修

网友:
应急用套套上的圈圈试试!哈哈哈哈,用长久还得淘皮带

网友:
几年前玩过几台这个型号,皮带直接在咸鱼搜“东芝KT-V750”皮带就行了。我这有V750的维修手册,和PS10几乎是一样的,PS10多了个TV伴音芯片,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2024-07-30):
这东西慢慢修,不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