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个戴尔显示器,换掉两个怀孕电容

楼主(2024-06-29):
(图片)

网友:
同款显示器哦,我有i两个

网友:
这是电器的通病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建议说明一下

网友:
另一个也有可能容量下降

网友:
这玩意叫发财电容?为什么叫发财电容??

网友:
老款的,现在新款就一张板子,上面几个固态电容,

网友:
电容最容易挂,运气不好会影响边上元件。

网友A:
戴尔U系列的显示器才好用

网友:
表现为什么故障现象?显示器不断重启?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
散热性能不好和电压高的通病,换电容器时选耐压高一点的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U系列的显示器才好用

价格摆在那,不过U系列性价比没得说

网友:
电容怀孕而不损坏其他零件,是最令人安心的维修了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鼓了?!应该是闪屏吧?!

网友:
这种换黑金刚是否好些

网友:
等它生出来岂不是更好

网友:
最近的电容曝光率特别高,不管是贴片的还是直插的,经常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网友:
差不多的情况 我也遇到过。建议楼主那几个大个头的全部换省心。

网友:
电容鼓包是最好修的

网友:
电源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