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司朗QTP-M 镇流器终于坏了

楼主(2024-06-29):
终于能用上备用件了

第一次看到轴向电容漏液,但是感觉像沙子

网友:
这是结晶了吧?不可能是砂子的。

网友:
鼓包漏液了,东西坏了还挺高兴

网友A:
那个是电极锡膜击穿短路熔化爆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电极锡膜击穿短路熔化爆浆了!

只见过电解电容漏液鼓包,没见过这种

你这个说法也是头一次听说,什么情况下会锡膜击穿

网友:
“镇流器终于坏了”,“终于能用上备用件了”

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网友:
镇流器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
“镇流器终于坏了”,终于有出手修理的机会了。

网友:
电容爆浆,换个参数一致的凑合着用。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电容终于怀胎了。

网友:
镇流器做工很赞,耐不住岁月的摧残

网友:
镇流器在过一段时间,估计会遗忘

网友:
别浪费啊

换个电容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见过电解电容漏液鼓包,没见过这种

你这个说法也是头一次听说,什么情况下会锡膜击穿 ...

电容两端的电压超过本身的耐压两极就会击穿短路

网友:
看来功率管质量很好,余量大。零几年父亲家,多数节能灯烧功率管,从废旧电源取功率管,换电容等修复。

网友:
也是执着,还在用荧光灯

网友(2024-08-29):
那个是电极锡膜击穿短路熔化爆浆了!

只见过电解电容漏液鼓包,没见过这种

你这个说法也是头一次听说,什么情况下会锡膜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