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华帝聚能灶,完美修复小火熄火保护问题

楼主(2024-06-29):
之前把家里的华帝聚能灶改成了波士顿电池供电,一直用着很好!前一段孩子放锅的时候没拿稳砸了一下,后来就出现小火自动熄火保护的问题,大火没问题,小火一会就熄火保护了,用着很不方便,今天有空了就拆开看看修一下,果然炉头底部有破洞,漏气了

用铸工胶修补一下试试

装上之后问题依旧,不妨把炉头全部拆开看看,果然炉头里面小火和大火通道通气了,这一下砸的可不轻,差点报销了,继续用铸工胶修补,效果还不错!

固化之后装上试验一下,完美修复!
聚能灶的聚能发热网还很完整,再用几年应该没啥问题!

已发新帖,采用耐火水泥修补了一层,彻底解决坛友们担心的铸工胶耐高温的问题:
再次修补华帝聚能灶,这次终于比较完美了

网友A:
炉头温度很高,那个胶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炉头温度很高,那个胶能行吗?

发热网温度高,下面温度并不高,铸工胶本身也耐高温,没啥问题。

网友B:
我X,这样也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X,这样也行???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
还是红外线灶头

网友C:
不知铸工胶粘性如何?两张0.5厚的不锈钢板90度角相接能粘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铸工胶粘性如何?两张0.5厚的不锈钢板90度角相接能粘住不?

肯定能粘住,但九十度就不能受太大剪力

网友:
铸工胶  耐温200度

网友D:
楼主人才

用着华为mate50pro,居然用胶粘,手机能换多少新的

网友E:
燃气灶有强制报废年限,建议还是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人才

用着华为mate50pro,居然用胶粘,手机能换多少新的

此言差矣,数码之家的坛友都明白,有些东西并不是买不起,而是自己折腾更有乐趣,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铸工胶粘性如何?两张0.5厚的不锈钢板90度角相接能粘住不?

看你怎么粘,如果沿缝涂的话应该可以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灶有强制报废年限,建议还是换个新的吧

强制8年报废,不过不要搞得那么神秘,没啥技术含量,检查过后没问题还可以接着用,那是针对小白来说的,我们动手能力强的坛友谁在乎这个呢

网友:
以前有说法这个网很容易堵,比如煮粥溢出,楼主用来感觉如何?

网友:
这一摔,打通了煤气灶的任督二脉呀……

网友:
二十多块钱一个,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会修的用旧的,不会修的用新的!

网友:
修好了还可以继续再用几年。

网友:
希望这个胶能抗住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