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卡罗拉VFD改电路降低发热

楼主(2024-06-29):
好久没折腾了,今天从柜子里翻出以前买的卡罗拉VFD面板,

通电几分钟后屏幕非常烫,屏幕和板子都烫,工作电流0.56A,
观察了一下,发现主要发热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屏幕灯丝,另一处则是板子上那一大片1206的电阻。

这一圈电阻发热严重,看了一下电路,电源模块将12V输入电源变换成两组电压,一组9V,直接供给灯丝和面板LED灯,另一组升压到60V,倍压到90V,提供屏幕高压。
9V电源经过灯丝后,又经过图上这一大片电阻降压接地。
改造思路:将灯丝电压降为4V左右,灯丝另一头直接接地,测试对屏幕显示是否有影响。
测试过程略。
经过测试,灯丝一端直接GND,另一端采用4V供电,屏幕显示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影响。
测试成功后,开始改造电源部分。

分压电路如下图:

经过测试,将R1原本64K电阻更换为25K,电压输出为4.1V,刚好合适。
就这个0402的电阻,焊了我半小时,眼珠子都快掉了。

测试一下电压,变为4.1V,完美

再上电看一下电流

此时工作电流降为0.38A,开机半小时,屏幕只是温温热,板子本身再也不烫手了。

切掉其他部分,把电源模块背在背上,做个电压电流表测试一下,16位双路AD,精度还可以。

网友:
有创意,以后别买日系车了

网友:
VFD看着很漂亮

网友:
是不是费电,比led的

网友:
故障判断的确是比较难的,能修复就好。

网友:
这个VFD很少见,应该年代久远了!

网友:
旧物件的利旧,感觉这个电压还可以降低。

网友(2024-10-14):
有没有想过为啥原厂的灯丝不直接用4V供电,而是输出9V再搞一堆电阻进行分压?

网友:
阴极射线管的vdf还不能灯丝电压太低,会阴极中毒,影响寿命

网友:
灯丝电压低了高了都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