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马桶水泵拆解 DXO-01-KL

楼主(2024-06-29):
给客户换下来的,电机已经开路了!下面就拆不了了!

网友A:
这竟然 要50W功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竟然 要50W功率啊。

那就是在扯淡

网友:
50W功率电流4A多

网友:
功率相当牛啊

网友:
我家那个好像没有水泵,用的自来水的压力好像!

网友:
估计是储热水的型号,直热一般是个电磁阀

网友:
拆的不彻底

网友:
这是啥牌子的马桶这么大一个水泵?

网友:
无刷增压泵,定子驱动灌封在里面,渗水生锈后没法修,陶瓷轴棍和转子缝隙水润滑。

网友:
我家那个没有水泵,用的电磁阀控制自来水的压力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