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18款速腾加装MIB682F主机作业

楼主(2024-06-29):
    18款速腾,pq25平台,自带德赛西威187B主机,这款主机前两年号称神机,因为支持苹果的carplay,一度价格炒到1000+,不支持cd,也没有车辆信息功能。一直想换682系列。682支持歌词同步到仪表、gps方位显示(需要仪表支持)。最近油车受电车冲击,降价了。再加上pq平台比较老了,价格终于降下来了。不到2000入手一套682F。682系列就F跟G是原生支持carplay的,右边带app按键,其他的都是刷的软件映射的按键。

f是哑光装饰条,G是亮面的。
    大众可能不是造车技术最好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大众是可玩性、可扩展性最高的。只要是同平台的,很多电子配件就可以扩展。后面通过编码就能看出来。
下面开始上图,原车德赛西威主机。拍照留念。

拆的话也很简单,徒手就能掰开面框,都是卡扣的。周边都是搪塑材质,很软。这里还是装模作样的用撬棍撬一下。

面框背面的卡扣。都是金属的。

主机四颗T20梅花螺丝固定。拆掉就可以抽出主机。

成色非常好,嘎嘎新。

背面线束比较简单,就电源喇叭线、收音机天线。

蓝色的是倒车影像输入,后加的,原车不带倒车摄像头。一会还要把682的麦克风线加上,682F是外置麦克风。

左侧是187b的插头,右侧是682的插头,不一样,用转换头对插转接一下。

这是682麦克风线,需要推针,插到一个蓝插头上。

插在另一边。

插到线束插头里。绿色的插头里是AUX线跟5V + -,白色的插头是转出来的can 高低线

原车187b只有一根天线,682是双天线的,支持TMC路况。原车简配了后风挡左侧天线放大器。只有右侧一根。
后期再加装,先用二转一线凑合着点。但是会报天线1开路故障码。大众确实厉害,天线开路都能检测到。

剩下的就是穿线,蓝色插头里的独立麦克风线需要走到天窗开光处,从方向盘下穿到左侧,顺着A柱上去。

用跟铁丝穿过去。

拆左侧护板。

顺着胶条走上去。然后就是拆天窗开关护板。

也是2颗T20拆掉拿下开关总成。这个总成也是pq通用的。

右侧海绵占了麦克风的位置,去掉海绵装上麦克风。

剩下gps天线,跟aux usb线需要走到扶手盒里。

尝试了N次,最终放弃,穿不过去,也拆不掉扶手,需要拆座子。所以就改档把前面烟灰缸位置。很多车友改这里。
继续往下拆,拆掉空调面板。4颗T20。然后档把周围都是卡扣,撬开就行。
看一眼原车低配后4雷达4K模块。不支持ops低俗启动。也没研究出来怎么ops同屏。后期再升级前后8雷达跟8Kops模块。

拆烟灰缸挖孔。

使用了钢锯条加热的方式,很快就搞好了

放进去UBS接口的样子,还算完美吧。

原车的烟灰缸退役了。设计比较精巧,那条白条是导光条,旁边是点烟器氛围灯,通过导光条把亮光导过来。
现在去了烟灰缸,亮度更高了。

硬件完工了。复原所有内饰。功能都正常。下面得改编码,匹配。
5053线通过OBD连接笔记本。用vcds软件编程。
前面说大众可扩展性高,这里可以看出来,每个模块都可以看到。5F信息电子系统是刚安装的682。
网关可以直接读到。如果是低配的这里可能不显示,需要去电子系统2里读取。

先注册主机,点击19can网关模块,选择安装列表。

勾选37导航 77电话,保存。

完成注册以后推出,进5F。编码控制。
点字节4 选择4通道8喇叭,退出,执行编码。

19字节 bit4 勾选倒车后视摄像头。
这里不同的字节代表不同的功能,有的可以改车辆信息里的车辆模型、主题颜色、功能开通关闭等等。
由于我的是低配雷达模块,没有ops雷达同屏,还需要在5F 匹配里关闭ops。点击匹配
右侧清楚左边的框里输入0x0a,上面下拉箭头,改成未激活,然后执行。改完后输入pdc也关闭。这样就关闭了ops同屏不然不出倒车影像。

没改0x0a、pdc之前挂倒挡不切屏,没反应,改为未激活后重启正常了。

剩下的就是扫描故障码,682软解了以后有故障码,不管它,网关没故障就行。
简配的天线1报开路故障了。

这个主机有个接近感应功能。平时底部菜单是折叠的,手一靠近就出来了。

682支持专辑封面,收音机电台台标。

完事儿,后面再加装左侧天线放大器。

网友A:
上班就是天天弄程序,搞代码,下班彻底没兴趣弄这些了,能用就行了。
对了,还有,为何空调旋钮的贴膜不撕掉 ?看着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班就是天天弄程序,搞代码,下班彻底没兴趣弄这些了,能用就行了。
对了,还有,为何空调旋钮的贴膜不撕 ...

这是典型的"工作归工作,爱好归爱好"...

----------------------------

网友:
你这个平台还算好改的,现在新的平台MQB,得换新的软件,那个才叫难用,安装超级麻烦,装好以后该起来也麻烦。

网友:
车载系统就相当于计算机电脑系统,只不过每个车企都有自己的车载系统!

网友:
这玩意还要1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班就是天天弄程序,搞代码,下班彻底没兴趣弄这些了,能用就行了。
对了,还有,为何空调旋钮的贴膜不撕 ...

钢琴烤漆面非常难打理,像仪表盘周边的烤漆面已经满是太阳纹了。。空调按键这就一直没揭掉,这种膜是几乎没有粘性的那种。

楼主:
为啥后面多了这么多图?进编辑却看不到呢?

网友B:
楼主知道 上海福宇龙 在捷达vs5用的 152车机,怎么用电脑连接,或者怎么打包的呢?

网友:
厉害啊,一个大工程,动手能力

网友:
6年没撕膜也是厉害了。。。这点很佩服,起泡了很影响观感。

网友:
这个先收藏,有需要就跟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 上海福宇龙 在捷达vs5用的 152车机,怎么用电脑连接,或者怎么打包的呢? ...

捷达不清楚呢。

网友:
不赖不赖,一颗折腾的心,187b主机就不错了

网友C(2025-02-14):
这个机皇曾经二手的都得0.5w呢。这货就是触摸屏容易失灵,还买不到。。。不然真的是很爽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皇曾经二手的都得0.5w呢。这货就是触摸屏容易失灵,还买不到。。。不然真的是很爽的机子{:013 ...

触摸屏现在已经有改良版了。廉颇老矣,价格已经大跳水里。1500就能搞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现在已经有改良版了。廉颇老矣,价格已经大跳水里。1500就能搞到了 ...

是的,当年我那个屏幕坏的都卖了1800,瞬间被抢,还是没有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