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盖世小鸡启明星游戏手柄

楼主(2024-06-30):
最近折腾了 batocera Linux系统 ,想玩玩游戏模拟器,安装到了U盘使用很方便老电脑玩switch也不卡,由于很早之前的有线手柄 没有摇杆也按键也不够,就蹲点618结果我的好几个平台都没有优惠劵之类,最后还是原价买了不过收货发现送了一条1.5数据线,手感也不太懂不测评 毕竟不是老玩家只是心血来潮而已  。请教一下大家的优惠劵都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
我这次618买了个致动L,图它的类xbox精英+ns pro双模和换五号电池设计,现在又出了个致动Y,只要90块钱 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
手柄里还有两个电机,振动的吧。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手柄看起来蛮好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玩塞尔达XY AB键和switch上键位是反的。

网友A:
你这手柄没有陀螺仪吧……我买的启明星ns版

网友:
我也有一个白色,79元加一个20元的接收器一起99正常价买的

网友B:
这个是只能蓝牙吗
还是双模或者三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柄没有陀螺仪吧……我买的启明星ns版

塞尔达旷野之息几乎用不到陀螺仪,我当时xbox1s手柄玩的,神庙用了备用手机陀螺仪映射了一下而已 不过据说射箭陀螺仪手感好。 这次我买的致动L有陀螺仪,abxy还可以拆下来互换,可惜两部塞尔达之前全给我通了 没什么二刷的劲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只能蓝牙吗
还是双模或者三模的啊

有线 蓝牙 无线

网友:
你这电脑看着配置不高的样子,这个什么系统玩模拟器那么好吗

网友:
这手柄性价比不错

网友(2025-09-29):
这个和启明星2还是差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