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Kingston 240G固态 用一天之后关机 第二天开机系统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4-06-30):
测试过没有坏道,做系统都好使 ,用一天之后关机   第二天开机系统就不能用了 ,蓝屏启不来机进不了系统         这个有开卡工具吗       金士顿的开卡工具不太好找   哪里大神路过请指点一下

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请赐教赐教啊   怎么能修复好

网友A:
这个估计是扩容盘,要用到开卡工具恢复到原来的容量才能行

网友:
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不是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扩容盘,要用到开卡工具恢复到原来的容量才能行

瞎J8说,这个就是金士顿。
这个主控没工具、开不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正品,马牌主控88SS1074开不了的。

网友:
固体盘可靠性差呀!!!

网友:
吓得我赶快试了一下装在笔记本上的金士顿480G固态硬盘是否正常

网友:
马牌开卡想多了

网友:
用的居然不是PS的主控

网友:
金士顿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只是蓝屏,又不是不认盘,开什么卡,重装系统就行

如果确认了盘有问题,可以找官方的工具升级固件,安全擦除一次。

网友:
这盘用料做工不错呀

网友:
马牌开不了,可以试试搬板

网友:
蓝屏不一定是硬盘坏了,有可能就是系统崩了

网友:
系统坏了很正常。你再重装系统,不要上乱七八糟的网站,不要安装多的软件,看看几天后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个主控没必要修

网友:
换新呀,电脑件就是这样,使用正常,损坏,要不然就无限了,运气好的,用个10年不坏,再运气好点15年,
不过15年过后,电脑件也淘汰了
我机械键盘用了8年,终于 个别按不灵了,
100多块,每年合15-16块的 成本

网友:
镁光固态用的这个主控,好像配b0kb比较多,西数也用过这个主控,配的15nm tlc颗粒,颗粒都很拉胯,如果真是硬盘坏了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品控不行,系统盘还是得靠谱的牌子,游戏盘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