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6款帝豪gs1.8L更换防冻液

楼主(2024-06-30):
这车已经开了6年5W多公里了,早就闻着防冻液有点酸酸的感觉,而且防冻液都买了快两年了,还拖着没换,这不,找了一个闲来无事的下午,换掉它。。。
接下来就是一通乱操作 了
————————
放水螺丝在发电机这个方向的下面

放水螺丝长这样,看出来了吧,不要看着是十字的,就想着用十字的螺丝刀去拧,宽宽的一字才是它最好的搭档(当然,把十字螺丝刀尖端磨平也行,但这样就废了十字螺丝刀 了)

放水可要先把水壶的盖子掀了,大气压强可不是我能抗衡的

趁着放水,拆掉空滤一套

拔掉暖风水箱下水管

看着里面还是很干净的,窃喜一波

拆掉节气门,和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下面的固定板

进气口位置的固定螺丝都还好拆,唯独这个机油尺位置这一颗是真的变态,位置刚好重合,扳手都只能在一声声叹息中默默退场还好我有细接杆+段涛痛,

你们就说,这位置刁钻不

拆掉螺丝,注意进气歧管后面还有气管,别弄凶了,要温柔点

移开进气歧管,就是这样 了,这下知道我为啥要拆这么多东西了把,因为节温器被挡住了,倘若不拆,根本不能把里面的残夜排完!!!
然而》》》》---------真正挡住节温器的是这个发电机,无奈,以前没有任何参考,而且没有弯杆,没办法拆皮带,就只能不更换节温器了,但换水还是没问题 的

崩溃了,难受了

这是丝杆套螺母,拆掉螺母,节温器的盖子也拿不下来,能把节温器扣开,放掉发动机里面的防冻液,最后还是把我的新买的节温器收起来了

看看,用嘴吹副水箱,散热水箱还有水流出来

——————————————————————————————————
接下来的操作就没来得及拍照了:
1:用纯水(我用的超纯水)往暖风水箱下水管里灌水,我用的锂电洗车枪,并用东西堵住发动机一端的水管接口
2:灌满后扣开节温器(之前放掉废防冻液后要装回节温器),放掉脏水
3:轻拧上放水螺丝,往副水箱灌水,灌满,然后放掉
以上来两个回合,基本就那样了
接下来就是拼肺活量的时候了(有空压机的不要发言)拆掉暖水箱上水管,装上下水管,堵住发动机一端,吹水箱一端,就这样,我静坐了一小会儿
————————————————————————————————
自己就得排得差不多了,就装上节温器的螺丝和放水螺丝

我用的标榜的,不要在意这个生产日期,

农夫的瓶子还是很合适的

这小水泡看着就放心

就这样一直加,并观察暖水箱上水管,这里要抬高软管,等水从暖水箱流出来了就把水管装上去

然后冲一下附着的防冻液

接下来就是装好所有拆掉的东西,并把副水箱加到MAX线往上一点,启动发动机,打开暖风,温度最高,风力一半

观察副水箱细管口,有水大量流进副水箱,并且这细水管烫手,就停机,等冷却,自然回吸,并用手摸暖风水箱的上下水管和发动机散热水箱下水管的温度,待发动机温度降下来了,水也回吸了,就又启动发动机,加水,打开暖风!
等到暖风吹出来烫了,暖风水箱上下水管都烫手,发动机散热水箱上下水管均烫手,这排空就基本算完成 了

我是加水到MAX线以下一点点

每桶2Kg,买了三桶,剩了这点,大概用量5.5Kg

最后一张收工俯视图

完,完蛋的完
这下知道为啥网上找不到这车换防冻液的帖子了
欢迎指点

网友A:
6年的车,发动机舱挺埋汰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北方的,不然不会在意防冻液的事情,这玩意真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C:
18款1.8L帝豪gs路过
好好学习一下,回头用得上

网友D:
楼主技术熟练,老手

网友:
这么复杂的工程,自己真的不好换,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

网友E:
同样16年的帝豪,选择最简单的方法更化冷却液。
1、找一个稍微有点坡度地方,车头低位停好。至少等20分钟,冷却液降温。
2、打开机舱盖、打开水箱盖。
3、水箱右下角有个蝴蝶形放水螺丝,拧开防水(防止烫手)打开水壶盖。
4、等水流完,拧好蝴蝶形放水螺丝。讲究的可以中间加上一步冲洗水箱。
5、加新液,刻度线加高点。盖水箱盖着车5分钟排空气。盖好所有盖,检查放水螺丝完好,收工。
6、剩下的冷却液,不要抛弃。开几天液位还会降,到时再补。一般补两次,就彻底收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年的车,发动机舱挺埋汰

这叫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北方的,不然不会在意防冻液的事情,这玩意真是个大工程啊

北方?我也不知道四川,算南还是算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款1.8L帝豪gs路过
好好学习一下,回头用得上

欢迎讨论,最好还是拆发电机,我这样做,工程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熟练,老手

惭愧,弄了3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16年的帝豪,选择最简单的方法更化冷却液。
1、找一个稍微有点坡度地方,车头低位停好。至少等20分钟, ...

既然更换,发动机里面和暖风水箱里面的也要放掉吧,

网友F:
感觉复杂化了,其实没这么麻烦,楼主太讲究太过细了。

网友:
群里各类人才多,值得学习!

网友:
不建议加水冲洗,直接换,挑剔就几十公里后再换一次,

网友:
换个冷却液这么麻烦吗

网友:
1.4t GS路过.我去途虎换,含人工160左右.算了.我自己能力有限

网友:
广东人说,除了海南,都是北方,漠河人说,没见过北方人,只见过南方人。

网友:
这么复杂的工程,自己真的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复杂化了,其实没这么麻烦,楼主太讲究太过细了。

主要是爱惜自己的车,既然要换就换干净一点,免得心里那颗完美的心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