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通用汽车钥匙,看看是不是牛屎心

楼主(2024-06-30):
说按键有时不太灵光,拆开看看

当年原车钥匙有次买菜被我搞掉了,找楼下卖锁的配的。
开始不知道怎么拆,差点榔头改刀准备霸王硬上弓,结果发现面板有个缺口,撬开发现有个盖子,里面有螺丝的,电路板里面竟然不是牛屎心,点赞

网友:
用牛屎的成本高,

网友:
现在想找个牛屎都不容易,中国的封装技术已经普及了

网友:
一般小作坊还真不好弄牛屎,这个也需要设备

网友:
是不是用的车规级芯片?

网友:
见到过好多汽车钥匙,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螺丝的

网友:
这个车钥匙做工还行啊

网友:
+1,是这个理...

=================

网友:
还可以,有密封硅胶膜

网友:
按键微动开关更换是个精细活

网友:
配一把车钥匙多少米。

网友:
几年前网上配了个花200大洋

网友:
现在真的很难看见牛屎了

网友:
没看到加密芯片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后配的钥匙

网友:
输钥匙几乎都是卡扣式的,很少见上螺丝的。

网友:
很难看见牛屎

网友:
这么高端的钥匙居然没看见防盗芯片。是铁将军防盗器遥控么?

楼主:
防盗芯片在钥匙轴旁边,大家仔细看就能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