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谈谈电动剃须刀和理发器之类的镍氢电池更换

楼主(2024-06-30):
之前从使用经验上来看,在更换剃须刀或理发器之类的镍氢电池时,我尽量首选FDK也就是前三洋的。自己并没有具体实测过其性能。这几天看到一些电池测试的数据。证实了我的选择。分享出来供坛友参考。要注意的是这个网站的测试用的是1-1.5A大电流充放电,如果用较小电流充电,寿命会更长,如果不是大电流放电,性能衰减的影响就更不明显。比如我自用的eneloop,date code是07-32,已经用了17年了。

看过不少坛友的更换帖子。大家基本上是有几大类。我将分别选取典型数据。供大家参考。
1换国产大容量电池
2换eneloop或类似的大品牌大容量电池
3换原机同型号电池。

1国产大容量电池,这个是个国产某米的寿命测试曲线,这类电池容量虽然大,但容量的衰减和内阻的增加速度是比较快的,换上后初期效果很好,待机时间能翻倍,但也会很快出现动力不足和待机时间减少。

bpi

2 eneloop,这个显而易见情况好得多。eneloop的马甲产品很多,三洋破产后fdk接手了镍氢业务,松下接手了eneloop这个牌子。这里指的是fdk接手的日产eneloop。eneloop也有几个衍生版后面会慢慢谈到。这里要说的是eneloop还不是最适合的电池。

3 要先强调这可能是原机同款或相似的电池,这次先把图贴上来

这个差别就没啥可讲了,超长寿命,超稳定的低内阻。容量约1100mah,可能有人觉得容量有点小,但可以使用n多年。强调一下,这是fdk的电池。当年三洋在电池领域的实力可见一斑。通常这么稳定的性能是在镍镉电池才能看到的。

下面对于镍氢电池之间的差异,着重谈几点。
1不同品牌低自放电电池间的差异
2 eneloop不同类型间的差异
3 工业用平头fdk镍氢的差异,及剃须刀/理发器电池的型号问题。

1不同品牌低自放电电池间的差异,随着三洋发布eneloop,几大电池厂都发布了自己的低放电型号,松下的evolta/ready to use,GP的Recyko,汤浅的eNitimes…基本容量都在2000mah左右。
三洋的前面贴过了,三洋破产后继承者fdk的白底金字,松下接手eneloop后的日产eneloop,以及众多贴牌比如宜家的lada都是同款。不再贴了。
下面是松下接手eneloop前在中国生产的ready
to use,看起来比eneloop稍差。

下面是gp的recyko,也不错,看起来比松下还好点。

enitimes,没有测试数据,从我个人使用的情况看,同时期的eneloop(15年了)还很好用,而enitimes在几年后陆续失效

2 关于不同的低放电变种,普通的eneloop容量大约2000mah,大容量的pro,一般容量2500-2700mah,小容量的lite,容量1000mah左右但寿命更长。其它厂家的低放电基本上也有这些变种。
下面仅以eneloop系列为例
普通eneloop就不再重复了
eneloop pro性能不错,但寿命明显缩短

eneloop lite寿命明显长得多,性能也很好,但仍然不如前面剃须刀内置电池那种堪称变态的性能。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灰色是松下接手eneloop品牌后再国内(我记得是无锡)生产的lite,松下的技术,时间久远的是三洋在日本生产的。可见三洋的eneloop和松下的eneloop还是有区别的。

3最后一个问题,前面那个好得出类拔萃的是什么型号?是fdk的AAULT。那么一般剃须刀和理发器里的镍氢电池用什么型号更换?
这里仅讨论后期的镍氢,早期的镍镉可以换镍氢,一般常见品牌,飞利浦,以前用的是三洋,后来用过汤浅,再后来就是国产镍氢为主了,主要是焊接在pcb上。
松下,自己就产电池,当然内置的都是松下。
博朗,以前用的是三洋,现在用的主要是fdk,不过近年也看到有的产品电池变差了,淘宝上很多。松下和博朗是有凸头卡入,更换方便。
淘宝上带凸头的fdk是下面这个样子,也有其它的试样,但我没有用过,AAUV,当我们在fdk手册查找的时候会发现没有这个型号,有的卖家声称这个就是AAU容量1650mah,有负责任的卖家实测容量在1100-1200mah,我自己实测容量略高于1200mah

首先说会不会是AAU,我认为不会,首先容量不符。下图是AAU,明确标注了容量是1650mah。另外从性能上看也不会是AAU,因为AAU的寿命不适合,从耐用程度上看也不是。

那么从容量上看能够入选的只有AAULT和AAUC,我个人认为更有可能是AAUC,一个原因是容量更接近与AAUC的1200mah,AAULT的容量是1100mah,一个是重量更接近22g,有网友实测20.6g。
AAUC也是长寿命的型号只是性能稍逊于AAULT

总的来说如果能找到AAULT自然是首选。很多新能源车的车载电脑备用电池就是AAULT的电池组,可以买备件拆用。

补充一下,虽然没有AAUC的测试但是有7号的AAAUC测试,7号性能一般低于5号,平行比较起来AAAUC在7号镍氢里一样的鹤立鸡群,猜测AAUC很可能与AAULT性能比较接近或略低。

作为对比发个7号的eneloop

ps
补充一下,后来偶然看到有这个型号的拆机电池,AAC,看起来应该是AAUC了

ps. 最后补一张AAULT官方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池,电机的使用寿命就不会长

能改锂电的往往不是什么好剃须刀或理发器,估计抱着改锂电的都没打算一个剃须刀理发器用十年二十年,换个电池再用二十年。一般来说好的镍镉或镍氢用在剃须刀上天天用十到十五年不成问题。用在理发器上家用就更久了。如果理发店就另当别论了。不过也可以估算一下。
从曲线上看AAULT在2500循环性能没有明显衰减,保守估计寿命在4000-5000循环以上。
就拿这个松下er224说吧,用了快20年,电池没衰减,我就是喜欢拆着玩打开看看,没换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447-1-1.html
这是老妈给老爸理发专用,就按频繁点算每月2次,春节前理发,正月不剪头,二月二龙抬头,一年怎么也不超过25次,就算不如理发店熟练理得慢,每次都把电池用尽,20年是500个循环。如果换上AAULT基本上就是一劳永逸了。那些把松下理发器电池用废了的,我非常怀疑是非正常使用,有可能是长时间过放电造成的不可逆损坏。这个理发器充满电可以连续使用30-40min,一般发廊按15-20分钟理一个,一天连续工作5-6小时(这是个非人的强度),消耗最多10个循环,一年约3500个,这个电池至少可以撑1年到1年半。
剃须刀嘛,我其实也没有用镍氢电池的剃须刀,但我不认为锂电池的性能就更好,但的确是更轻。我稍后找个典型的型号估算一下

网友:
俺是换锂电池
松下的

网友:
我淘宝买的一样尺寸制造厂店,杂牌,容量中上的,容量更大的据说极板薄,没那么耐用。

网友:
再换的电池总感觉不如原装的耐用

网友:
一般直接换锂电更好,我发现很多镍氢的动力都不足,换成锂电的就刚好,就是要改充电电路,我有把理发刀直接接5V的手机充电器用了,动力强了很多

网友:
淘宝上那些所谓原厂,外观和原装电池一样的 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最近感觉剃须刀没力了。不知道换电池还是电机能好

网友:
镍氢电池用到转动乏力,再充满电。

网友:
大差不差,坏了再换新电池

网友:
基本上是购买原装型号电池,改造比较麻烦,特别是空间小的

网友:
以前的电动剃须刀都是用的镍铬或镍氢电池,现在都换成锂电池了,我上次买的就是新的,TYPE-C充电口。

网友:
某米不知道怎么原因,就算国内手机牌子,也是某米的电池出现衰减就很快断崖式出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其他牌子慢慢出现掉待机和使用时间,某米的可以出现到断崖在一个月内出现

网友:
换锂电  软包也行      觉得电压高了 加二极管降压

网友:
感觉品牌好的电器原装电池能用好久,换新电池就不耐用了

网友:
我那理发剪是镍镉电池,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之前用的飞利浦,内置居然是镍铬,后来换的同尺寸镍氢

网友B:
似乎很多镍氢电池数据都差不多,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网友:
还是锂电池好点,起码电压高点,镍氢电压有点低,很多设备用不完

网友:
俺是换锂电池,取消电池保护板,输出动力更加大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牛逼了,一条横线无限延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很多镍氢电池数据都差不多,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不是差不多,是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