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双模鼠标

楼主(2024-06-30):
这个是我在拼XX上加上优惠券6块多买的双模式鼠标,感觉还行吧,比以前买的用一节5号电池的以用,接2点4g 手机蓝牙,可以遥控手机 ,还可以用在电脑上,方便。

用TYPE-C的充电头也挺好。

网友A:
样子不错,手感极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不错,手感极差,哈哈!!

6块多,不能要要求太高

网友B:
2.4g、蓝牙模块之类的几年前就很便宜了,原来英菲克9.9那款还有侧键能调dpi自带电池。主要成本其实是在抗干扰、设计手感和保修上,最贵的罗技除了无线抗干扰有黑科技,质保期用坏可以一直换新。

网友C:
21-22年买过3个双模鼠标,都说是亚马逊上卖十几、二十几美金的,真不怎么耐用,21年的蓝牙失效了,22年的是彻底嘎了

网友:
电池能用几天?

网友D:
双模的还好,那种无线鼠标丢了接收器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22年买过3个双模鼠标,都说是亚马逊上卖十几、二十几美金的,真不怎么耐用,21年的蓝牙失效了,22年的是 ...

不会是同一家买的吧,淘宝上卖外贸货那几家,鼠标很薄,手感一般,但是胜在可以三模连接。

网友:
这东西,也就带着笔记本外出用一下还行。日常用,扔了的心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22年买过3个双模鼠标,都说是亚马逊上卖十几、二十几美金的,真不怎么耐用,21年的蓝牙失效了,22年的是 ...

突然冒出来亚马逊便宜货都要小心,大多都是因质量问题下架被退回国内的,除非那个商品在亚马逊曾经到过更低的史低价。

网友:
1楼兄弟说的对

网友:
6块多双模,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模的还好,那种无线鼠标丢了接收器就废了

我有一个罗技m185接收器不在了,怎么办?

网友:
6块多的双模式鼠标,做工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之前使用过类似的,似乎容易被干扰

网友:
这种静音鼠标用着总不得劲

网友:
这种鼠标出差时临时应付下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蓝牙模块之类的几年前就很便宜了,原来英菲克9.9那款还有侧键能调dpi自带电池。主要成本其实是在抗干 ...

这种矮趴趴的手感都很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