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折腾之某为荣耀V20手机换屏折腾

楼主(2024-06-30):
折腾之某为荣耀V20手机换屏折腾

同事的备用机,因外屏碎,最后还是考虑换个屏,本着外屏可以换,但是没有合适的熟人介绍,故只能放弃维修外屏的方法,直接更换屏幕总成。
原装屏彩色还是很不错的。

直接拆,后盖的指纹得注意,不要扯断了。

拆屏幕得卸下电池。

经过7748个小时烘烤,完美拆下屏幕,顺便测试有损没损。

剩个中框主板小板。

不放心再测试下拆下的屏幕。

新屏到。

装新屏之前再测试下旧屏是否正常。。。

测试新屏。底部有光斑光影,属于正常。

贴合好屏幕后开始恢复

贴合新屏。

给新屏贴钢膜,结果不匹配,客服退钱。

好在可以将就用。

为了保证完整固化,继续皮筋捆绑

新手机一部。

不过意外来了,一个月左右手机会出现两次屏幕自己滑动的症状,同事说算了,客服说可以拆下来替换新屏。
嫌麻烦,毕竟我用7000胶的,不好拆。

网友A:
原装屏的颜色还是好些,要是换外屏,在淘宝上找个商家换,也 是70块就可以啦

网友B:
我现在一直用这手机,电池已经警告老化有2年了,手机还是完全原装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屏的颜色还是好些,要是换外屏,在淘宝上找个商家换,也 是70块就可以啦 ...

上次IQOO的,也是寄淘宝商家压排,结果对方说没成功,自掏快递费退回来,然后还的屏幕跟寄过去的不是一个,问他们说已经告知,不成功就是随便塞个屏幕对付。
那么问题来了,它是真的没压排成功吗?
搜了一下,带指纹的真屏幕,200左右。

网友C:
好拆,电吹风吹一下就很容易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拆,电吹风吹一下就很容易拆下来了

换屏现在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主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
我有个荣耀play (麒麟970)的机子,屏幕的外屏裂了。只换外屏没有那个水平,换整个屏幕就没有必要(不值钱)。

网友:
拆现在的智能手机都得专用工具,靠普通的电吹风已经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一直用这手机,电池已经警告老化有2年了,手机还是完全原装没拆过,。 ...

980的麒麟U还是可以的,我的nova3的970的U,已经有点卡了。980用起来还是很流畅的。

网友:
还是后置指纹方便,屏幕指纹不好用,侧面指纹就不用说了,我老婆的手机我就没有用指纹成功解锁过几次

网友:
手机换屏幕也是个细致,耐心的活

网友:
为啥要买这lj手机,钢门钢门谣言领先

网友:
多拆拆旧手机屏幕练练手,新手要买总成!

网友:
如果能再利用原来屏幕做点啥就好了

网友:
我的华为P20从19年用到现在电池也也不行了,想换块电池,在淘宝上搜了一圈看评价都不太好!

网友D:
认真看完了,有一台一样的手机一样的问题!拿手机扫了上面的二维码!看看屏总成多少钱!工具还是比较齐全!只是没有拆屏机。换过3台手机!

网友:
本来想用原装屏,换外面玻璃的!坏了在买屏总成。没有加热台不好换!

网友:
换屏是个精细活,期待楼主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看完了,有一台一样的手机一样的问题!拿手机扫了上面的二维码!看看屏总成多少钱!工具还是比 ...

一般的60多,这好的80多,值得一换。

网友:
7748个小时烘烤

网友:
换下了的屏幕可以在咸鱼出,回点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