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威乐WSD81焊台不升温

楼主(2024-06-30):
威乐WSD81焊台不升温
1接手柄处测量只有5V,没有原理图所以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2.手柄阻值在GND旁的第一针脚是24欧左右,第二针脚是1.2欧左右,这两处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2024-12-26):
测量手柄针脚不准确吧,手柄接线图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