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打气泵的数码管

楼主(2024-06-30):
之前的领臣车载打气泵数码管显示不全了,因为这个数码管不是常规的,买不到配件,本想着将就用,但现在显示更加不全,就想着数码管也是LED灯做的,干脆自己手搓一个吧。

去年发过贴:领臣打气泵的数码管显示不全,怎么修复?

用万用表测量电路,画出数码管的原理图:

用CAD先画出数码管的位置,再导入立创EDA软件,画出中间隔板和面板:

3D看了一下,效果还可以;

板子做回来了,效果还可以,就把0402的红色LED焊上去

叠加起来完美。

通电测试,太亮了,且透光严重,面贴贴上去也没用:

把面板的两层PCB用油性笔涂黑

用环氧树脂填充太透明了,用白色704填充又不透光,后来用透明的704和少量白色的704混合填充,完美解决,跟原来的效果差不多。

把原来的面贴贴上,显示效果完美,经测试所有LED显示完整,亮度一致。

装好后效果,已经完美显示气压值。

这个打气泵已经5年了,现在修好后,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沙发 大佬威武

网友:
做完的效果真好

网友A:
有能力的人,什么都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的人,什么都不在话下。

数码管简单,况且这个打气泵确实不错,还不想放弃。

网友:
就佩服你这种发明创造的人,不光会维修,还会自己设计打板焊接测试,手搓的太成功了。

网友:
这简直就修复界的高手

网友:
这个厉害了,修复的很完美

网友:
显示段缺失就是老化了

网友B:
LED0402怎么焊上的?

网友:
效果歪瑞谷的

网友:
手搓数码管,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0402怎么焊上的?

左右拇指指甲按住灯珠,右手焊就行了

网友C:
数码管的2层盖板直接铺铜,然后打黑色的PBC,这样就不透光了。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的2层盖板直接铺铜,然后打黑色的PBC,这样就不透光了。

侧壁太薄,也会透光,所以就涂黑用,不然又得薅立创的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0402怎么焊上的?

用镊子夹着,趁他不注意,用烙铁先焊接一边,然后再焊接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