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恒流输出疑惑

楼主(2024-06-30):
一台多输出直流电源,电压可调,没有电流调节功能,总觉得不便。想给他加一个恒流输出功能。LM317有电流调节输出功能。可是在观看各类电路中,发觉有些电路从LM317的1脚引出,有些又是从2脚引出。在实际焊接中,我先按第一个电路和第二个电路就行了测试,都能进行电流调节,但发觉三极管发热异常严重,去掉三极管,只用317,电流也能正常调节,而且发热还不严重,但输出电压极不稳定,是三极管放大倍数太低?是否需用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A:
我那个测毫欧的电路就是用的第二个图,锂电池,用LM317恒流1A,测电阻两端压降,一毫伏时为一毫欧

网友:
第二个电路是标准的317恒流电路,电压由负载而定。

网友:
图一是错误的接法,317就没有正常工作。图二是正确的。建议认真学习一下这个恒流源的工作原理,搞清了原理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第二个电路是恒流源电路,输出电压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输出电压极不稳定的说法。即使负载稳定,输出电压也会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第一个电路不好评价,如果作稳压输出且具有限流功能的电源,本身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
常见的317恒流电路的电流是通过图中R1调节的,而工作电流也要流过R1,这个电流可能比较大,所以传统的lm317电路不太适合改为调流电源。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测毫欧的电路就是用的第二个图,锂电池,用LM317恒流1A,测电阻两端压降,一毫伏时为一毫欧 ...

您是怎么散热的,我输出1A超级热,加散热片都不好使,电流稳不下来

网友:
7107毫欧表电路参考

楼主:
xixia001老师,谢谢您的资料。我早就想做一个毫欧表了。请问20脚POL不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