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无故自己开关机,更换空调紧急手动开关(微动开关)

楼主(2024-06-30):
2014年的空调,这个紧急手动开关其实也一直没用过。最近空调无故自己关机或者开机,怀疑就是这个开关引发的故障。

断开插头之后观察了几天,之前的毛病都没有了。

把手动开关拆下来看看,里面沾满了灰絮。按下去,行程不明显;量阻值,按下去大于60千欧,不按的话有几兆欧。 那就换一个吧。

手里的微动开关是4脚的,板子上的两脚的。这难不倒有手钻的我们,开洞,换上。 按钮长度不够,问题不大,剪下原来的按钮粘到面板上。

装好试试手感,行程清晰。装机,开关机控制正常,完美收工。

网友:
我的直接钳子拔了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是容易坏的

网友:
断开插头就得了,反正也不用。换了之后,还会沾满了灰絮。

网友:
所以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当时遥控器不好的时候就想把这个开关引线出来加个开关用于手动的,有时候天气太热又用不了的时候可以应急还是很不错

网友:
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网友:
又学了一个知识

网友:
不改造一下,也遥控么

网友:
这种开关时间长了里面的锅仔片和触点很容易氧化。

网友:
换个就行啦!!!

网友A:
是柜机吧?挂机应该没手动开关的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柜机吧?挂机应该没手动开关的

这个就是挂机的,主要是用于找不到遥控器应急的,柜机没有手动应急开关,把挂机空调面板掀开就看见了

网友:
维修斯永远用旧家电

网友:
这个问题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