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 K9 电机驱动小板

楼主(2024-06-30):
电机驱动小板  看不到参数的  可以来这里查看  这款最爱坏这驱动小板

网友:
这个可以有!貌似金灶这款坏的不少!不是太好修!金灶不好修!

网友:
金灶质量也就那样

网友(2025-05-27):
金灶的茶吧机最差劲,看起来很精致,实则故障率高,价格贵,配件贵,而且电路不透明,很多集成板,都是贴片,还不如杂牌

网友:
k9的这个板,也容易坏,上边左边数第2个电容会冒烟,但是不知道参数,估计着换了,470电感会发热,然后芯片会冒烟,楼主知道这个电路的参数吗

网友:
这个驱动板还有另一种方案,Q11是个不知名三极管,丝印CNXL 14,没查到这是个什么型号,但明显比y1y2个头大,还有几个贴片电阻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