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音频1分2用哪种线比较好?为何买的线接触不大好

楼主(2024-06-30):
4段的耳机插入,接触非常好,

3段的1分2线,插入后,有时为何要把线转动好几圈,才能有声音
各位买的哪种一分2音频线,哪种线比较可靠,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手机音频1分2用哪种线比较好?为何买的线接触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音频1分2用哪种线比较好?为何买的线接触不大好

插上去没声音,有时候需要反复调整后才有声音

网友B:
这是插座出问题了,频繁插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插座出问题了,频繁插拨就是这样的

插座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