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个有点问题的固态

楼主(2024-06-30):
   这个固态是我在坛上的数码交易区的商家20年的时候买的,用到现在就不行啦,会丢数据,装好的系统都是进不去,后换新的,才没有出现问题。

后面这个数据这么多坏的,应该是不行了吧,才用1800多个小时,是不是要重新开卡呢,关键是 不会开卡。

网友:
58XT,坛子大把教程

网友A:
才用159个擦写就大量爆坏块,没必要修,第三方封装黑片,本身质量就不行。

网友B:
就是重新开卡,估计也用长时间,用料在那里呢,不过可以学习学习怎么开卡。

网友:
可以拿来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用159个擦写就大量爆坏块,没必要修,第三方封装黑片,本身质量就不行。 ...

也是,质量还是差呀,记得当年也是100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重新开卡,估计也用长时间,用料在那里呢,不过可以学习学习怎么开卡。 ...

那就不折腾啦,固态还是不如我原来的机械硬盘用得久

网友:
据说这种封装的颗粒都不咋地。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毛病都一样,会掉盘丢数据。这种主控开卡工具挺多的,一个个试或许会有成功的,不过教程很少,开成功也不一定就可以正常用,比如我手上这个开完还是一样的,各种选项看不懂 不会调

网友:
重新开卡玩玩

网友:
固体盘可靠性差些!!!

网友:
TSOP封装的TLC,建议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可以用来学习开卡

网友:
所以杂牌固态还是不能买的。

固态是一台小电脑,不是闪存颗粒好就能稳定的。

网友:
黑片还折腾干啥,要说练习开卡倒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固态我只买东芝的,现在是铠侠。手里用的还是东芝的,后来帮朋友装机都是推荐东芝改名后的。
我自己用240的,京东买的时候都300左右。。2018年7月的,宿舍电脑做主盘使用。

网友:
手里10多块128G的问题固态,基本都是2258XT的....,量产完能凑合用,但是用不久.

网友:
杂牌就是更容易坏

网友:
练手可以,别存重要数据吧

网友:
intel的颗粒吗

网友:
可以用来练手用。别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