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体重秤传感器工作原理及接线图

楼主(2024-06-30):
体重秤中,四个应变传感器是串联在一起的;每个传感器中用的是双联片,相当于是2个应变计组成的半桥电路,所以是3根线,其中红线应变计的公共出线,在四个传感器组成的人体秤系统中,四个传感器的黑线、白线相互串接,这样四个半桥组成一个全桥电路,每个传感器中公共的红线,作为整个全桥电路的供电和输出线。

备注:小米体重秤2和小米体脂秤2配置上都采用高精度G字型锰钢传感器(型号为华兰海电测股份的CZLG913AB),感知精度从第一代的100g细微至第二代的50g,最小称重可低至100g,称量范围100g-150kg,小物件也能称量;云康宝体重秤和体脂秤最小称重为200g。

可以参考:
拆解小米体重秤2
拆解小米体脂秤2
华为智能体脂秤CH18拆机
西瓜视频:《电子秤是怎样工作的,称重传感器原理是什么,半桥和全桥有何区别》

网友:
这下清楚了

网友:
就是这个金属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好神奇。不过这个都是坏了直接扔,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拆过体重秤,4个传感器的,接线看的绕脑子,这一下明白了,谢谢分享!
换其它感应器,体重秤是不是能改某种测量工具

网友:
比想象的复杂啊

网友:
俺家两个都是无缘无故不显示了,怎么破?

网友:
牛批克拉死

网友:
估计是根据弯曲变形度

网友:
看你的帖子总算明白了

网友:
这一下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体重秤有四个应变传感器,比一般的电子秤复杂。

网友:
原来如此,涨知识了

网友:
惠斯顿电桥

网友:
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一直好奇内部结构,今天学习了

网友:
谢谢老师电子秤原理解释,以前拆修过,却不知其原理

网友:
原来工作原理是这样啊,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体重称,重量轻的不准或称不出来是为何?5KG以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