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维修后门 荣耀9X更换电池后记.

楼主(2024-06-30):
荣耀9X屏上没有前摄,没有滴水滴泪,真全面屏,大方,个感比较喜欢的.

普通手机店换过一次电池,这次自已换,发现普通手机店的猫腻

这块固定板换电池肯定先拆,发现每个罗丝都没上紧,全松,这块板还兼CPU 散热,而所有罗丝前头带漆,上紧,是不可能在使用过程返松的,换言之,是普通手机店有意为之.CPU 散热不畅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这普通手机店这吃相是否难太难了看点 ................

网友A:
还有少上一个两个螺丝的,省事

网友B:
手机上的螺丝不能上太紧,不用很大的扭矩。不然会坏。所以都是采用点胶处理。

网友C:
作为从业者表示 你想多了,

有可能
1. 不点螺丝胶,长期使用脱螺丝都难免..
2. 上家图快\偷懒\, 螺丝打狠了有坏主板,坏屏幕风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退一万步,故意留后门也不能保证你还到他家修...还落得维修不耐用骂名
( 市场从业人员技术参差不齐,不少水师傅,细节做得一踏糊涂,一昧杀价抢单或抬价宰客都普遍存在.)

网友:
手机续航怎么样

网友D:
我的9X用三年多了,现在电池还能用一天,没升级鸿蒙。8X升到鸿蒙,感觉比安卓卡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从业者表示 你想多了,

有可能

细数大概10个螺丝,个个松这不可能,换电池出问题,大概率找原店家,细查主板出问题,一机二吃.

网友E:
换多了发现,手机电池替换装比原装的差的太远了,不如直接换手机了

网友F:
电子产品坏了基本上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坏的电子产品无非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设计有问题,比如使用过程发烫,造成芯片脱焊,二是使用不当导致损坏,这种就算修好,也是勉强能用。
电子产品坏了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买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多了发现,手机电池替换装比原装的差的太远了,不如直接换手机了

平时购物使用,对手机可靠性有要求,对性能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产品坏了基本上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坏的电子产品无非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设计有问题,比如使用过程发烫 ...

说实话,对带电池的东东不太感冒,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9X用三年多了,现在电池还能用一天,没升级鸿蒙。8X升到鸿蒙,感觉比安卓卡了些。 ...

9X挺流畅的,新换电池两天一充估计没问题

楼主:
两天一充

网友G:
全部松动会不会是电动螺丝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的螺丝不能上太紧,不用很大的扭矩。不然会坏。所以都是采用点胶处理。 ...

混数码多年,拆过三星,米6,i6,奴比亚,螺丝扭矩多大我懂,22合一,拧一圈就出来,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少上一个两个螺丝的,省事

维修行业大概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松动会不会是电动螺丝刀有问题。

不得而知,还是论坛22合一可靠.

网友H:
在闲鱼上面捡了个荣耀10X,结果他那个系统用起来是特别的难受。那个鸿蒙系统用起来是真的恶心人,装个软件贼难搞。

网友:
是啊,手机店里拆过的主板,机会都缺螺丝,拧的不紧。原装的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闲鱼上面捡了个荣耀10X,结果他那个系统用起来是特别的难受。那个鸿蒙系统用起来是真的恶心人,装个软件 ...

鸿蒙系统安全性高,用惯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