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22年前的万用表T-YAN DT9205A、大众合空调摇控器、卡西欧计算器DS-7013

楼主(2024-06-30):
一块用了(家有多块表,这块用的少了一年10次8次)超过22年的万用表,屏幕在约1~2年前慢慢有点老化变黑了,网上看到一些维修案例,说是反光板老化可以用锡箔纸代替,还有一个万能空调摇控器与一个计算器也是屏幕老化发黑,所以准备一并处理一下。效果如图,不是很完美,但比原来强太多了,起码都能用了,这块万用表虽然也不是什么名牌货,但反应速度比新买的胜利与优利德的快很多,而且数据很稳,几乎不会漂忽不定。这个摇控器呢虽然也10多年了比新买的万能摇控器强很多,速度快,新买的反应慢。计算器也一样怎么用都不坏,科技在倒退吗?

网友A:
发票居然还在。
我的890B超过25年了,当时好像是70块,其它都正常,就是梅雨天会出现2个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票居然还在。
我的890B超过25年了,当时好像是70块,其它都正常,就是梅雨天会出现2个小数点
...

呵呵,这张纸也坚挺,22个春秋过去,字迹清晰,你的要好好收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票居然还在。
我的890B超过25年了,当时好像是70块,其它都正常,就是梅雨天会出现2个小数点
...

你那个可能是导电胶接触不好吧

网友B:
锡箔纸能用,但更好用的应该是银标签纸,贴上去几乎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C:
保修单一定要保存好,万一表坏了有大用处!

网友D:
02年在广州陶街买了个830花了35大洋,第二年又在那里25大洋买了个9205,然后把830送同学了。

网友E:
斑马纸不好弄,有几个计算器,就是斑马纸问题,笔画不全

网友D:
竟然还有收据,当年陈玉兰是个少妇吧?现在是大妈了,打一下电话看能不能打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箔纸能用,但更好用的应该是银标签纸,贴上去几乎和原来的一样。

万用表换好感觉差别不大,摇控器什么的先将就用着吧,银标签纸有卖?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修单一定要保存好,万一表坏了有大用处!

嗯,到时候回去找老板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年在广州陶街买了个830花了35大洋,第二年又在那里25大洋买了个9205,然后把830送同学了。 ...

9205尚能战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斑马纸不好弄,有几个计算器,就是斑马纸问题,笔画不全

嗯,这块万用表也是装了好几次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还有收据,当年陈玉兰是个少妇吧?现在是大妈了,打一下电话看能不能打通? ...

网友:
用几年烧了,毕业后还买了个NB2008,型号真牛啊,12年的时候又坏了,后面又陆续买了两个9205都用不长,15年后用几十颗的胜利优利德了。

网友F:
空调遥控器的贴纸,能参照原来的反光板,用记号笔画几道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调遥控器的贴纸,能参照原来的反光板,用记号笔画几道就完美了。

将就用着吧,第一次换这个,以前换显示器偏光片与手机的有点经验

网友:
别说这个型号表在淘宝还很畅销

网友:
液晶都老化了。

网友:
我竟然有这个表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