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咸鱼上的二手行车记录仪值得考虑么?

楼主(2024-06-30):
想搞个行车记录仪玩玩,

但是不知道这些二手行车记录仪是否有防抖功能
各位会考虑在咸鱼上买二手行车记录仪么

网友:
什么牌子很便宜吗,难道?

网友:
现在新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啊,建议还是买新的吧,二手的大多各项参数都比较低的,只适合玩玩,真正拿来用就直接买新机器好

网友:
要看牌子,杂牌不考虑,

网友:
新的牌子都是200左右,没必要吧。

网友:
还是买新的划算

网友A:
我买个360记录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个360记录仪,还可以

带几个镜头?

网友:
想弄就弄,顶天坏了

网友:
咸鱼上的水很深,质量不一定能保证,还是买新的吧,新的有保修,

网友:
真买的话,还是全新的吧,毕竟二手的没保证

网友:
还是新的好,二手的大多里面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
二手不如去二手市场买,成都这边二手市场5-10块钱一个。随便挑选

网友:
360的s600值得你拥有,安卓系统的,基本上所有功能都有,前后双录,价格也很美丽。我买了2台了。

网友:
我买过两个都还好

网友:
我车子买的时候自带前置的记录仪,效果还不错

网友:
买新的吧,有质保。而且现在有专车专用的,易安装,更美观。

网友:
黑剑,我拆过!

网友:
杂牌不考虑

网友:
买个海康的, 20-30 ,运营车退下来的,不能解锁,我有固件可以解锁,就能用了,还带4G 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