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工作了17年的热水器终于累趴下了

楼主(2024-06-30):
以前发个这个热水器,今天长辈说不工作了,看了一下开水点火,但是没有听到风机转,显示屏显示e3,我想,难道是风机电容挂了?
拆开面板,上面写有e3是风机故障,看来猜对了?

万用表测风机供电,有220v电压,找了个以前买的电容测试,确实是电容问题,没有一样的电容,把原装电容的桩头扒拉下来,焊接到新电容的线上,搞定,热水器又欢快的工作起来……

网友:
老万和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A:
17年也该换了,

网友:
不粗    不粗

网友:
这是真耐用啊

网友:
我的平衡式用了9个年头了

网友:
那时候买的不便宜吧,还带液晶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年也该换了,

+1,都这么用厂家都要倒闭了...

---------------------------

网友:
老货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接线多方便

网友:
燃气的,10多年可以换新了。

网友:
我这里几台老电风扇基本也是CBB电容容量下降导致风扇出毛病,现在随便买的cbb电容都不经用

网友:
十七年时间,弹指一挥间。

网友:
超年限服役,有风险,换了

网友:
也够年限了

网友:
17年够本了,老货的质量不错。

网友:
17年婴儿都长成小伙子

网友:
万和热水器质量不错的

网友:
17年有的年头了

网友:
恭喜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