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洗美的空调及回装

楼主(2024-06-30):
天气渐热,趁周末在家简单拆洗了下空调,洗洗更健康。原本没想发帖,但是在别人的帖子里看见有人说要拆洗风轮的图片,我差时没记录,只有装回时的照片,相信大家的动手能力,一看就会。
先来个简单的,滤网清洗前后对比:

再来个外壳,滤网,导风板,面板集体照

墙上就剩下个裸体的主机了,这时可以清洗蒸发器的翅片,风轮后壁上的灰尘了

这是洗干净的风轮

风轮是做过动平衡的,不然转起来会有噪音

下面开始装风轮,把蒸发器左边抬起来一点,然后把风轮塞进去,不能抬太高蒸发器

然后就把风轮的安装孔对准电机轴塞入,然后拧紧螺丝,注意螺丝是拧在轴的平面位置(D型轴)

这时就可以把蒸发器左边的两颗螺丝拧紧了,蒸发器上面左右还各有一颗螺丝,图片上没法标注出来。

这时就可以安装外壳了,还是很简单的,从上往下扣,然后就是按到卡扣里

接下来就是上螺丝了,按图中即可

中间这颗有个小盖子,盖上

理好线,卡好温度感应

这时就能安装面板了,卡扣结构,很好装

连接面板,插头结构

还有个护罩,别忘记了

再来装导风板,先装一边,弯成弧形再装另一边

最后装中间,有个小塑料卡销,卡紧即可

还漏了张装回滤网的照片,这个大家应该都会的,然后就是试机,还好没搞坏

这是空调面板里面的附的电路图,可以参考接线和维修。

End。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清洗彻底,干净。就怕塑料件拆坏掉。

网友:
你这是风轮内固定,不拆电路板盒和电机。

网友:
这是几年没清洗了?有这么多灰。

网友:
介绍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清洗得彻底和干净。

网友:
美的跟格力长得差不多啊啊啊啊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没的说,我去年洗,拆不开风轮。

网友:
自己动手清洗的彻 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没的说,我去年洗,拆不开风轮。

风轮有螺丝固定在转轴上,不拧下就取不出来

网友:
滤网尘灰也太多了。

网友:
滤网最好至少3个月洗一次

网友:
拆的好彻底,我喜欢,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拆洗挂机的风轮,出一次伤筋动骨的。今年五一后就把家里的几台空调算是比较彻底的清洗了一遍,那牙刷、抹布一点一点的清洗挂机风轮,虽然花费的时间长一点,但是自己清洗比请人清洗会仔细到位

网友:
谢谢你,我看到了,学习 学习。

网友B:
牛的,网上买的上门清洗哪有你这样洗得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网上买的上门清洗哪有你这样洗得彻底

自己的东西,拆装都会小心些,清洗更是认真。自然跟外面的比不了。

网友:
风轮都拆了.肯定干净.
我记得几年前奥克斯有出可以快拆风轮的机型.可惜停产了.

网友:
家里空调也想洗洗,现在就差我能不能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