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VC97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30):
胜利万用表vc979v电池接反了,开不了机,安上9v电池开机发现7533-1发热严重,测量是短路了,换了一个7533-1还是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烧主控IC了

网友(2024-08-13):
后级短路了,换IC主控吧

网友:
拨盘V片有没有动过,如果没有,应该是E2芯片或者主芯片烧坏了。

网友(2025-05-16):
我也没注意,反了不显示了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