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索尼CD机 D-NF610怎么拆,按键有串键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哪里

楼主(2024-06-30):
索尼CD机 D-NF610怎么拆,按键有串键问题,经常性的前进变后退以及莫名其妙自动hold挂起,得重新装cd加载好以后再狂按几次键才能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顶上没螺丝。

底下没螺丝。但是有hold锁定推钮,现在问题时没有hold的时候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出现hold锁定。

打开盖子有螺丝,但是最顶上的三颗螺丝被上盖顶着,螺丝刀根本伸不进去,也不知道上盖怎么拆下来怕一下子折断。

网友:
可能是窜键导致的。

网友:
估计adc做的按键,时间长了,按键电阻变化,导致混乱

网友:
上盖在轴那能左右撬开把上盖拿掉吧

网友:
先把上盖的一个脚往外翘,拆掉一个脚另外一个反向一推应该就掉了。脚中间应该是有个塑料轴的,注意别把轴弄断了,弹簧别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