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bnc接口,有线电视的bnc和模拟录像机的bn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6-30):
有线电视的bnc公头好像没插进模拟录像机的bnc母口

为何会这样,
这两种bn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线电视的头子可不是BNC.

网友:
有线电视的是75欧姆同轴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电视的头子可不是BNC.

有线电视的头子叫什么?

网友:
两边带耳朵的是B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