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扩容128GB并修复ttl焊盘

楼主(2024-07-01):
网友发来的一台斐讯N1盒子,要求给他扩容成128GB的,据说自己焊ttl线搞掉两个焊盘,收到盒子,拆机发现ttl焊盘已脱落

因为原机闪存被网友自己拆了,所以先得处理好ttl焊盘,方便最后改mac地址,用漆包线飞好线,焊在旁边的电阻上就行:

涂好绿油,用紫外灯固化好,最后漆包线接到排针上就行,排针用热熔胶固定在主板上,再也不用担心会搞坏焊盘了,直接把杜邦线插上对应位置就行

接着换上128G闪存,改好翠绿色的指示灯,刷个YYF的固件,改好mac地址就行: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扩容的联系俺vx:corecool001

网友A:
请问楼主,绿油哪个牌子好,买了一个不好用,干了好,粘性不好,轻轻一铲就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绿油哪个牌子好,买了一个不好用,干了好,粘性不好,轻轻一铲就起来了 ...

现在出来一种三秒固化的不错,比以前的稍微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