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TB-X605FC平板电脑不充电~充电IC击穿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01):
坛友寄修联想平板电脑,型号为TB-X605FC,无法充电,插充电线发烫,收到时是这样的

万用表检测USB 5V输入处,发现阻值很小,接近短路

上热成像看看,有个小IC发高热

为了验证是IC本身坏还是后级短路引起它发高热,把后面的一颗0R电阻断开来测试下,阻值已恢复正常,证明是IC已损坏

拆下主板准备换新的IC

拆下充电小IC后再次测试下阻值OK,因为板上温度高,阻值跟常温会不一样

换好新的充电IC

装上电池测试下充电是OK了

拆下的坏IC用万用表验证下,确实击穿了

装好主板

插充电线,联想LOGO已经亮起

开机后充电电流恢复正常,完美修复不充电

END

网友A:
还有一个任务没完成,加装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任务没完成,加装C口。

怕是不愿意出那么多米米,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哈哈哈

网友(2024-08-08):
我其实比较关心,这种精细手工活,。。维修收多少钱?

网友(2024-10-07):
micro接口的老平板,说不定维修比残值还高

网友:
这个活有技术,楼主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