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充电器给led灯珠用 要串多大电阻?

楼主(2024-07-01):
买了这种金属指示灯,里面应该已经加了电阻。 写着3-6V都适用。

试了一下手机充电器,灯很亮,在6楼看下去散发着耀眼光芒。  想着再串一个电阻,会不会让亮度降一点,功耗也降一点?? 有必要吗?

网友:
可以串联几十欧至几百欧的电阻,亮度自己满意就行。

网友:
如果你只是要看到亮, 1K--4.7K也是可以的

网友:
接个可调电阻,调到自己想要的亮度,然后测量可调电阻的阻值。

网友:
这不简单,可调电源调至你满意的亮度看下LED的电流电压换算到5伏供电

网友A:
当然可以加或换阻值更大的限流电阻,即能得到适当的亮度又能延长寿命+省电。

网友:
可调电阻最方便了。

网友B:
额定电流的话,150欧左右。要更亮就<150,要更暗旧>150.

网友:
这灯里面可能用电阻

网友:
可以买个0-10v可调电源

网友:
得看LED的类型吧

网友C:
这个内部记得是1 K电阻,如果调暗可以用1K-10K电阻串联,5V串联1K电阻预计电流2-3.3ma亮度当指示灯确实很耀眼,增加10 K电阻降低到0.2-0.3ma会顺眼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部记得是1 K电阻,如果调暗可以用1K-10K电阻串联,5V串联1K电阻预计电流2-3.3ma亮度当指示灯确实很耀眼 ...

电阻功率是怎么选的?  我用了470欧的电阻试了一下,合适。  不是要一定的电流才能点亮吗? 小电流也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加或换阻值更大的限流电阻,即能得到适当的亮度又能延长寿命+省电。 ...

电阻功率怎么选?1/4W的可以吗    用1W的会更耗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定电流的话,150欧左右。要更亮就150.

试了一下470欧的 亮度还可以。功率是1W的电阻。

按照公式计算,应该是130欧左右, 470欧的话 电流是不是只有几毫安了? 为什么还能点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功率是怎么选的?  我用了470欧的电阻试了一下,合适。  不是要一定的电流才能点亮吗? 小电流也能点 ...

LED点亮电流那是微安级别,毫安那是很耀眼的了.功率可以算,(5V-1.8V)*(5V-1.8V)/470=0.0218W.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470欧的 亮度还可以。功率是1W的电阻。

按照公式计算,应该是130欧左右, 470欧的话 电流是不是 ...

130欧那是手电电珠照亮级别了,指示灯级别一般点亮电流都是几百微安是柔和,毫安级别直视会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470欧的 亮度还可以。功率是1W的电阻。

按照公式计算,应该是130欧左右, 470欧的话 电流是不是 ...

这种指示灯,几毫安~几十毫安都可以点亮,20毫安就很亮了,几毫安会暗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功率怎么选?1/4W的可以吗    用1W的会更耗电吗?

阻值大了耗电就少了~耗电功率跟阻值成反比~对于led指示灯来说1/4w可以了,当然1w 的也行就是个头大了点,不会耗电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