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魔豆吊灯 LED控制器 NDY-090-2250-206D

楼主(2024-07-01):
这东西的做工看起来好像也不算太差,居然用了1年多就挂掉了,故障表现是闪烁很严重或间歇不亮,但没看出来明显的故障点。

本人小白,有几点疑问:

1.输入功率60-90W,是指最低功耗也有60W这么高吗?最低亮度是能调到1%的。
2.输出电压24-36V,灯板上灯珠好像是12串的,这驱动用在8串的灯珠组合上应该也合适吧?输出电压是如何自适应不同数量灯串的?

3.竖着的两块小板都是负责无线收发的吗?蓝牙、wifi、2.4G ?
4.这是PWM+模拟调光方案吗?

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下面上图:

----------------------------------------------------------------------------------------------------------
这是换的新驱动,不知道为啥输出电流比原来的降了一点,输出电压加了1V。

这次看看又能用多久吧...

网友A:
做工不错,这种一只LED驱动带动多个灯板的结构对驱动要求比较高,低档的LED灯有很多是一个灯头(或灯板)带一只驱动,并且是非常简单的驱动器。

网友B:
灌胶了的?影响散热啊

网友:
雷士灯具,也算名牌,用料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胶了的?影响散热啊

是灌胶的,难道是热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这种一只LED驱动带动多个灯板的结构对驱动要求比较高,低档的LED灯有很多是一个灯头(或灯板)带 ...

我这款灯现在已经改款成使用以下G9灯泡,价格竟然便宜了一半!
只是去掉了智能调光功能。

网友:
对于雷士来说,这做工还行~~

网友C:
不支持变光,但用了两种色温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变光,但用了两种色温的灯珠?

现在改成了这样子,可以调色,不能调亮度。
分散驱动可能不方便统一调亮度?每个灯头都自带驱动的。
但省了800多块性价比高很多。

网友:
驱动挺复杂的

网友(2024-08-22):
wifi模块是esp32, 支持米家吧?